飞客650搭配DJI的E600出大力,参与本土微电影拍摄

楼主(2014-11-16):
入魔一年,倒腾了得有四五架多轴,目前为止,感觉最好用的,就是这个飞客650,其次就是精灵了
不过现在 不太敢飞精灵了,因为自己作死,炸了一次,还在保修期内,维修没花钱,但是心里有阴影了,哈哈

说下650配置

飞客650 X结构机架,伞折叠结构,就是X结构的没办法完全折叠,机架设计电调在中心板位置,但是E600电调宽,塞不进去

动力---当属E600,真心不错,虽然当时刚装好机器,正测试第二块电的时候,被F3P一击击落....电调线断了
但是经过我们本地模友的给力维修,凌晨三点,接线,维修一气呵成,哈哈

云台---H3-3D,用白色减振球,没有甩头现象,
除非大风的时候,有果冻,其他画面很稳,
就是期望DJI能出一款三轴都能控制的云台,一个人操控真的很累

飞控--nazaV2,手感很好的一款,测试过三架多轴,没出现过抽风现象

电池 DUPU 6s-5200,悬停+航线3.6V报警能飞16分钟

机器总重在3KG左右,原谅我的电子秤太小了,老妈用老式的带秤砣的提称给称的,2.8KG

好,不多说了,看看今天的花絮,片子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,因为我们都是***拍摄的,嘿嘿,时间稍微慢点

网友A:
我的也是飞客650  买的是飞客动力套装 是L形 但为什么我的满载达到4.5KG!!!

网友:
就看到一张图

网友:
我也是只看到一张图

网友:
一张图,其他的都在转悠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飞客650  买的是飞客动力套装 是L形 但为什么我的满载达到4.5KG!!!

这个不太清楚了,你什么配置呢?我挂的6S-5200的电池

网友B:
楼主:我的配置和你的完全一个样:V2,E600,X型飞客650,H3-3D,但东西还没有到全,楼主给点细节作参考好吗?我看你的云台好低哦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太清楚了,你什么配置呢?我挂的6S-5200的电池

我的是4S 5200电池 狮子的垃圾货!然后单独一个3S 900毫安的电池给图传供电 然后我的图传也比较重 是2000MW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4S 5200电池 狮子的垃圾货!然后单独一个3S 900毫安的电池给图传供电 然后我的图传也比较重 是2000 ...

那我也说不上来你机器的毛病在哪了,但是单独供电什么的我感觉增加重量了,另外,狮子电池真心不推荐,选个酷点或者DUPU的就很好很好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:我的配置和你的完全一个样:V2,E600,X型飞客650,H3-3D,但东西还没有到全,楼主给点细节作参考好 ...

装的时候需要注意,X结构的650的孔位有点虚,偏差最大能到3mm,需要你多比对几次,

机器在车里,回头给你拍吧,或者你可以加我 252192082

X结构的是没有办法全部伞折叠的,记住,

还有一点,我这好像是45mm的还是65mm的延长杆来着,

忘了,拍不到桨的,除非急转弯的时候,会拍到一点桨

可以的话再买六个飞越的电机座吧,把电调放到电机座下面

放到中心板上我个人是怕有干扰,另外就是E600的电调比较宽,放进去就太紧凑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装的时候需要注意,X结构的650的孔位有点虚,偏差最大能到3mm,需要你多比对几次,

机器在车里,回头 ...

多谢,我的零件明天全部到了,到时与你沟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飞客650  买的是飞客动力套装 是L形 但为什么我的满载达到4.5KG!!!

朋友  麻烦问下  你的飞行时间是多少啊  感受是多少  我的和你一样飞客动力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朋友  麻烦问下  你的飞行时间是多少啊  感受是多少  我的和你一样飞客动力套

3.6满载报警是9分钟左右  空载这个机真的留空好长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谢,我的零件明天全部到了,到时与你沟通

好的,多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朋友  麻烦问下  你的飞行时间是多少啊  感受是多少  我的和你一样飞客动力套

我的这套E600的感度是 其他都是100 垂直是125   姿态都是125

网友D:
你试过用4s   10000电能飞多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试过用4s   10000电能飞多久?

额,手头只有6S的电....当时想的是电池不要杂,尽量保证后期其他飞机也需要,所以我装的机器基本都是6S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装的时候需要注意,X结构的650的孔位有点虚,偏差最大能到3mm,需要你多比对几次,

机器在车里,回头 ...

楼主:我已经将飞客的架子装好了,做工精细没得说,但发现两个问题,X形的基本不能折叠,本来以为只是折不到底 ,这样太不方便,伞形的优势一点都没有了,小后悔。另外将E600的电调放到电机下后电调控制线只能接到中心板,够不到V2飞控,怎么办?必须要接延长线吗,但只差了3CM哦,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:我已经将飞客的架子装好了,做工精细没得说,但发现两个问题,X形的基本不能折叠,本来以为只是折 ...

话说,你中心板上下盖板没有孔距之间的偏差么.....机身与脚架那四个螺丝也没有偏差?
我这偏的很厉害,得用手使劲掰开,让孔位对准,在拧上

我是焊接的加长线....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了

确实,伞折叠在X结构上失去了优势,
但是可以定做一个差不多大的箱子,
将机身与脚架分开,折叠机身部分,放入箱子里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话说,你中心板上下盖板没有孔距之间的偏差么.....机身与脚架那四个螺丝也没有偏差?
我这偏的很厉害, ...

我的上下中心板的孔距基本没有大的偏差,机身与脚架的四个螺丝有一个有偏差,使劲才能够到。看来我也得焊电调线了。
这样X形看来是选错了,不可能每次都拆开了放的,并且还有云台,难道也拆,,,

我还没有焊中心板,所以想去找店家换回米形的算了。

楼主连接H33D的云台的长柱子是什么东西,哪里有卖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话说,你中心板上下盖板没有孔距之间的偏差么.....机身与脚架那四个螺丝也没有偏差?
我这偏的很厉害, ...

中心板之间的孔有点小偏差,基本不影响安装,但机身与脚架偏差大一点,有一个螺丝要使劲才能拧上。
电调线看来也只有焊了。
用这个X形是失误,太鸡肋了,不可能每次都拆开了放,并且还有云台呢?也每次拆?

想找店家换成米形的算了,因为我的还没有开焊,不知能成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心板之间的孔有点小偏差,基本不影响安装,但机身与脚架偏差大一点,有一个螺丝要使劲才能拧上。
电调 ...

换的话我就不知道了,但是如果是米型的话,云台加长杆需要更长,一般折叠机也不经常折叠的,否则会有虚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