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K8新问题

楼主(2014-11-16):
今天出去飞480 6S 1400 45C V3定速 虫子2520 80% 15进角 32hz 陀螺仪黄K8,一个高空下坠突然拉螺距升高的动作,脚架点地断了一点,随后切熄火降落
那么问题来了,凑合固定好的脚架,再次升空,不动控的情况下,飞机自己小幅度动作,还突然掉升降。接收机问题排除,因为查看下舵位依然灵敏。各线检查连接正常。就只能是K8了
然后在我回到家换上新脚架之后,K8通了次电脑,打算在客厅悬停下试试。问题竟然没了... 这个状态实在不敢再暴力飞,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
另外 之前在控上(美国手)右手往下拉杆,十字盘会咯噔一下跳到原位,别的方向就不会,一直是打两次杆才能后翻
请教各位前辈指点迷津,感谢!!

楼主:
求前辈指点~

楼主:
顶~第二个问题解决了,K8不知道什么原因

楼主:
控里的舵机行程太大,把这个最基本的忘记了

网友:
震动导致连线松动,应该无其它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舵机问题,升降舵抖舵,舵机电位器挂了。

网友A:
6S 1400 45C V3定速 虫子2520 80% 15进角 32hz    能飞多久?下来电调和电机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S 1400 45C V3定速 虫子2520 80% 15进角 32hz    能飞多久?下来电调和电机热吗?

感觉4分钟左右,我用的18进角 85%油门定速。下来电调还行,电机烫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S 1400 45C V3定速 虫子2520 80% 15进角 32hz    能飞多久?下来电调和电机热吗?

不知您的BEC设置多少呢?有没有供电不足抖舵现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知您的BEC设置多少呢?有没有供电不足抖舵现象

我的BEC  7.4V,没有出现供电不足等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BEC  7.4V,没有出现供电不足等现象

怪不得呢,我的是默认的,舵机有时候会抽风。我怀疑是BEC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怪不得呢,我的是默认的,舵机有时候会抽风。我怀疑是BEC的问题

默认是5.5V吧,肯定不够

网友:
换个陀螺仪,用EBAR,v8什么的

网友:
K8震晕了

网友:
轻微脑震荡,休息一下可以恢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