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6定稿问题,来人帮帮我好吗?

楼主(2014-11-16):
我用F550机架昨天组装的,自稳模式 起飞很稳  但是切定高电机忽快忽慢,一点点往上窜,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
大神帮帮我出个招吧(我的是6H外置罗盘)

我试过在气压计上面盖薄海绵
APM震动曲线X.Y都在-3~3之间

泡泡老师的视频也看了不少  各种校准都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不好用

之前玩4轴炸过一次  是不是有影响?

有影响为什么自稳模式起飞很稳呢? 一切定高定点就向上一点点窜。过一会又下来

大神帮我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气压计上加海绵没,我的加了之后定高就比较稳,现在PIX飞控出厂就加好海绵了

网友B:
气压计上面盖黑色海绵,apm外壳最好用黑色胶布裹着

网友:
和楼上俩位大神一样看法

网友C:
你没加apm减震模块是无法定高的。一定要加减震。

网友D:
不一定要减震模块,我用泡沫胶好好的,定高很稳,其实定高和油门关系很大,不要以为打定高就纹丝不动,你还要把油门调整到合适的位置,他就会稳稳的定在那里,油门高低就反应在机器缓慢上升或下降,多试几次就有经验了,有时候天气原因地面气压不稳定影响也很大。

网友E:
飞控减震

网友F:
定高的的p太大了吧?

网友:
试试减震咯 其他的不好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气压计上加海绵没,我的加了之后定高就比较稳,现在PIX飞控出厂就加好海绵了

加过了,没变化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气压计上面盖黑色海绵,apm外壳最好用黑色胶布裹着

黑胶布呀,我盖海绵没啥作用,你用的多厚的海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没加apm减震模块是无法定高的。一定要加减震。

我下面用的泡沫双面胶,挺厚的,震动曲线也比较平稳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要减震模块,我用泡沫胶好好的,定高很稳,其实定高和油门关系很大,不要以为打定高就纹丝不动,你还 ...

能具体举个例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飞控减震

下面有泡沫双面胶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定高的的p太大了吧?

??

网友F:
p值太大,alt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p值太大,alt的

能详细点吗?是指感度太大?还是PDI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p值太大,alt的

PDI值?

网友B:
1公分左右吧,海绵有弹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公分左右吧,海绵有弹性的

APM上有外壳  这么厚没关系吗?我回去试试

网友G:
APM 定高的时候默认是油门50%的时候 低于这个油门值 飞机会自动爬升   想要定高 没那么高 要调整定高油门值  可以去日志查看需要定高油门值 然后设置一下就好

网友B:
你看下我的,以前热的时间去也出现过你那问题,现在没事了

网友H:
你这振动系数略大

网友I:
这个问题好解决,大家所说的用海绵是用处不大的。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,把你的飞控架高。让飞控高于螺旋桨旋转平面就行了。你去试试吧,绝对效果立竿见影。
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,螺旋桨旋转时产生的下洗气流吹到地面无法扩散造成局部气压升高,从而干扰了飞控上面的气压计对高度的准确判断。这就会造成你说的忽上忽下的现象。一旦离地半米以上,因为与地面之间距离加大,受地面影响也就消失了,你的定高就没问题了。现在把气压传感器移到这个高气压区以上自然也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问题好解决,大家所说的用海绵是用处不大的。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,把你的飞控架高。让飞控高 ...

有道理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APM 定高的时候默认是油门50%的时候 低于这个油门值 飞机会自动爬升   想要定高 没那么高 要调整定高油门值 ...

求大神  图片教导呀!!  我的飞机百分之30油门就起来了  百分之50油门 我都没敢试 该如何是好

网友J:
看上去飞控没加减震么  试试飞控减震么  最好用个席梦思 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下我的,以前热的时间去也出现过你那问题,现在没事了

看不清APM上面的海绵呀 黑乎乎的 ,来个高清五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看上去飞控没加减震么  试试飞控减震么  最好用个席梦思  哈哈

我下面用的泡沫双面胶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APM上有外壳  这么厚没关系吗?我回去试试

我也遇到过过。680kv动力配3s电池就这样。换4s电池就OK了不知道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这振动系数略大

-3~3之间不是标准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-3~3之间不是标准吗

我记得是2吧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也遇到过过。680kv动力配3s电池就这样。换4s电池就OK了不知道怎么回事

这样也行!

楼主:
我用席梦思 看看好使不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用席梦思 看看好使不

主要还是降低机架自身的振动源..我之前是减震做..后来魔术贴..现在振动系数在1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主要还是降低机架自身的振动源..我之前是减震做..后来魔术贴..现在振动系数在1左右

魔术贴 还有这种功效!!看来泡沫双面胶
山寨机F550有点坑爹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魔术贴 还有这种功效!!看来泡沫双面胶
山寨机F550有点坑爹

我的机器估计本身振动值比较小..我懒得用减震传..太大了..我现在飞控都是魔术贴黏上的
方便取下来

网友L:
定高震动看Z轴。。。。
关键还是分析日志,如果是某楼说的气压问题,这个更多出现在低空。看BaroAlt是否准确就知道,如果准确,那就是振动。apm的高度控制逻辑是比较气压高度和自身惯量高度确定偏差来控制,惯量高度受Z轴加速度影响,也就是震动大,就回不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魔术贴 还有这种功效!!看来泡沫双面胶
山寨机F550有点坑爹

我现在就是这样情况用3s电池就定不住换4s就可以。我飞控放到下面层里没加减震。就是弄了个厚泡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大神  图片教导呀!!  我的飞机百分之30油门就起来了  百分之50油门 我都没敢试 该如何是好

图片没有,自己搜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定高震动看Z轴。。。。
关键还是分析日志,如果是某楼说的气压问题,这个更多出现在低空。看BaroAlt是否准 ...

这个跟我起飞油门有关系吗? 我起飞油门百分之30就起来了 是不是太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APM 定高的时候默认是油门50%的时候 低于这个油门值 飞机会自动爬升   想要定高 没那么高 要调整定高油门值 ...

我百分之30油门估计就起来了  就设置百分之30油门定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也遇到过过。680kv动力配3s电池就这样。换4s电池就OK了不知道怎么回事

是不是加了重量油门 超过百分之50起飞 切定高就好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的机器估计本身振动值比较小..我懒得用减震传..太大了..我现在飞控都是魔术贴黏上的
方便取下来

我刚才查了一下  X震动  在2~-2之间    Y震动 在4~-3之间      Z震动在-5~-15之间  这个震动是不是有点大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这个跟我起飞油门有关系吗? 我起飞油门百分之30就起来了 是不是太轻了

自稳?那你的动力太好了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刚才查了一下  X震动  在2~-2之间    Y震动 在4~-3之间      Z震动在-5~-15之间  这个震动是不是有点大 ...

你这振动确实不小...这是我的振动曲线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百分之30油门估计就起来了  就设置百分之30油门定高?

估计没用 你去查看日志 得到准确数据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自稳?那你的动力太好了

F550  朗宇2212 KV980  3S 2200mAh   apc1047浆,我没上云台 ,知识测试机架  哎到定高就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这振动确实不小...这是我的振动曲线

帅!我今天上减震球+魔术贴  还没测试呢 明天看看 咋样
振动曲线 单位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估计没用 你去查看日志 得到准确数据才好

日志我暂时只会看 IMU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要减震模块,我用泡沫胶好好的,定高很稳,其实定高和油门关系很大,不要以为打定高就纹丝不动,你还 ...

同意。用油门控制机器的高度不动了就可以不动油门了,尤其是低空

楼主:
定高问题 成功解决了!!!感谢各位大神的给力帮助
解决问题还是震动,我加了飞控减震板,还有减震球 上面用魔术贴。
定高定点不是问题啦 哈哈
太开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这振动确实不小...这是我的振动曲线

定高问题 成功解决了!!!太感谢你了   魔术贴太好用了
为了更保险 下面用了减震球和减震板。
这是我的震动曲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定高问题 成功解决了!!!太感谢你了   魔术贴太好用了
为了更保险 下面用了减震球和减震板。
这是我 ...

客气客气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PDI值?

是的,你alt p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下面用的泡沫双面胶

这个效果不好,用专用的减震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也遇到过过。680kv动力配3s电池就这样。换4s电池就OK了不知道怎么回事

震动的原因

楼主:
今天中午飞的时候   机身有时候会晃动左右摆动,过一会就好了、
有种是不是抽风的感觉  是我的  减震球的缘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你alt p是多少?

你指的是这个数据吗?

网友:
没问题,后来看了,还是减震的问题,双面胶是不靠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