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魔镜测得的X3转速问题

楼主(2014-11-16):
两台X3 配置为V3+蝎子和V3+亚托460,原配齿比,都使用定速模式,悬停油门55直线。闲来无事用魔镜测测转速,测得的结果吓我一跳,亚托电机地面转速3700转,蝎子电机超过魔镜极限4200转了无法测到转速,反复测了好几遍都是这个结。魔镜使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?感觉这个转速肯定是不正确的,求解答。

网友A:
3700也许可能只有一半1850,试一下往低测

网友:
距离太进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700也许可能只有一半1850,试一下往低测

确实如此,在1500转左右也有一个凝结的点,但是比较模糊,之前一直没有注意,谢谢了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是自己一直按着+键,数字跳的太快,1500转的那个凝结点因为比较模糊,而没有注意到,非常感谢你的热心解答。

网友:
注意看大桨的转动方向 ,正转说明低了按+,反转反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