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日本15级发动机调整方法,原创,用此发动机已爽飞N次了

楼主(2014-11-16):
很多人说这个发动机不好调,其实这是一款非常容易上手的发动机,虽然寿命短,拉力小,但价格摆在那里,如果能调整得当,爽飞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

1 首先,必须是磨合至少3箱120CC油,油用15%的成品油,桨用8*5或8*6。

2 油针初始位置1.5圈。

3 开控,油门全开,手指堵住化油器进气口,拨桨,当油进入化油器,再多拨几圈

4 收油门到最低位再开一点,从化油器看缝隙在1mm左右(请将油门限位螺丝去掉加个垫片,能让化油器完全闭合,然后设置熄火开关,正常情况下,油门最低位在熄火开关关闭时,留有0.5mm间隙,这0.5mm就是油门最低位,当打开熄火开关后,风门完全闭合,怎么设熄火开关就不用我说了吧,什么?你用天六,那就别管这个了,风门最低就保持在0.5mm吧)

5 上点火器,迅速拨桨,一般几下就着车,如果不好着车,请检查点火器(最好不要用点火棒,电压下降的很厉害,如果拨了很多次还不着车一般就是点火棒电量少的缘故。推荐使用降压器,一般12V降1.5V,3A的就行,淘宝也就最多十几块一个,再弄个假火头和鳄鱼夹,好用的太多了)

6 着车后再稍微给一点点油,保持大概3000转热车20秒(3000转只是个大概,没有转速表也无所谓,只要油门别收到底稍微给点油即可)

7 热车后慢慢推油门,转速应该先升高,然后随着油门继续推到超过半开风门后,转速应该会下降或者灭火,原因是贫油造成的,当要感觉灭火时,迅速收点油保持不灭,逆时针调油针1/8圈,重复这个步骤(也可以两人配合,边推油门边拧油针,这样调整体来最方便,不过你要是一个人操作要想办法固定住飞机),最后当推满油时,转速达到最高(怎么叫最高,就是你再逆时针拧油针就开始转速下降了,这时,就进入富油状态了),再顺时针拧1/8圈。调好后无论闪油还是低速高速均不灭火。该发动机最明显的特征是满推油转速不是一下子上来的,是要延迟一小会儿)

最后,祝爽飞。

网友:
刚好买了个这个发动机,及时的帖子,感谢分享,顺带沙发!

网友A:
我只用1:4素油。
不怎么磨合连擦洗也没有就直接上天。
最近一台飞了十几升油。合300来个起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用1:4素油。
不怎么磨合连擦洗也没有就直接上天。
最近一台飞了十几升油。合300来个起落。

可以用素油,但这个发动机本身就动力弱,用15的油会提高点动力。还有没有磨合就拉高速确实不妥,这发动机便宜不心疼,换成os之类的不磨就上天,那就有点~~~~
这个帖子是为那些第一次接触油动或不会用这个发动机的朋友写的,还是应该按正常路数走是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用素油,但这个发动机本身就动力弱,用15的油会提高点动力。还有没有磨合就拉高速确实不妥,这发动机 ...

我开始就是按民间套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
但经过查阅资料发现,几箱油那样的磨合是针对老工艺生产的发动机,早年加工精度和配合都差。
现代数控机床加工出来的东西,大概齐磨合磨合甚至不磨合就能用了。
小日本15级活塞表面的精细度比三叶的还高,根本不用担心。
我特意这样搞一搞,也给上大排量发动机趟路。
结果证明没问题。因此,我正式上三叶的时候,就不磨合了。

活塞表面未经磨合程序飞了几升油以后无任何损伤。

新的三叶21发动机表面,车痕太粗。

飞了几升油以后的表面(特意不磨合)。

小日本素油爽飞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买了,还在路上

网友(2015-04-05):
引用 网友A:
我开始就是按民间套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
但经过查阅资料发现,几箱油那样的磨合是针对老工艺生产的发动 ...

    回复ken128模友:赞赏!所言有根有据还有图,经验之谈。您的介绍对我帮助很大。最近我也买了一些您所说的这种15级发动机,它是AAC结构,觉得做工还可以,但我还未开始试用,先来到这里好好学习。
    关于三叶发动机不必专门磨合运转,这是由它的ABC结构所决定。考虑到除了气缸活塞组之外,像轴承、曲柄销,连杆孔等处还是经磨合一下更好,因此,发动机磨合几分钟也行。当然,清洗后直接安装在模型飞机上使用也可,但前面几个起落尽量不用高转速(或不长时间用高转速),也有磨合以及保护的作用。之后,发动机只要不过热,声音均衡,转速稳定,即可转入正常使用阶段。这是我以往的一些尝试和体会。

网友:
改天 试一下 刚好有一个

网友:
我看见有人说飞了300起落,我相信惊呆了太多的油鸡爱好者,你运气太好了

网友(2015-06-21):
引用 网友A:
我开始就是按民间套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
但经过查阅资料发现,几箱油那样的磨合是针对老工艺生产的发动 ...

经验之谈,有根有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