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头经常烧坏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4-11-16):
NX4还没飞多久,火头已经用坏两个了,OS的5号火头。

网友:
2楼3楼正解

楼主:
但是我现在飞起来浓烟滚滚 应该是富油啊

网友:
用8号试试呢,气温低吧

网友:
有些富油。

网友:
烧火头没有一定的原因,要自己排查摸索。如果是刚换上去就烧火头,拆下火头看电热丝虽然很新,是不是明显被强力“拧断”一样,是的话,你的缸压太大了,有爆震,直接把火头爆断了,一般是通过加缸头垫片,或降低燃料的硝基比例,例如从30%降到20%来解决。但我也出现过新发动机连续烧断火头的情况,因为是富油状态,而且压缩较紧,这时把油针收掉一些,应该也可以有效果。
如果过于贫油,也会烧火头,只不过火头的状态不像是被暴力震断,不会太扭曲,而且往往伴随积碳等高温痕迹,总之电热丝看上去不会很新。
当然,引擎的状态是很难捉摸的,我也出现过好好的飞机飞着飞着就突然连续烧火头,调富油,调贫油,加缸垫都没法彻底解决的情况,最后是直接换发动机解决的。

网友:
油针开大2圈就不会烧

网友(2016-08-26):
昨天第一次遇到这种少了火头,正在找原因,学习了

网友:
用8#火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