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请教控设置

楼主(2014-11-16):
想知道,天地飞,怎么设置大小副翼。用正常副翼滚得太快了,没法练滚。想要打满副翼滚动很慢的效果,但是又不能影响正常航线,所以,想弄个大小副翼切换,不知道怎么设置控,求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有个叫线性的东东。

网友A:
在舵角大小菜单里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舵角大小菜单里设置。

求具体方法

网友:
用大小舵角切换或曲线都可以。在控的说明书中找找。

网友:
以天九为例:
进入菜单2.【大小动作设置】;
进入【副翼】选项;
选定 【DR +100%  /+100%】
用(—),调整其百分数即可。

网友(2015-04-13):
就是舵机的舵量增加或者减少的设置  说明书有  认真看下吧……

网友:
楼主是想可大可小,自由切换是吧?在菜单里面,有个大小舵量设置,通过上下左右键可以移到光标,光标移到第二行的pos处,按+或-可以在0和2之间切换,分别在两个情况下设置常用的和横滚时的参数。光标在副翼的时候按+或-可以转移到其他舵面(升降舵、方向舵)设置。设置好舵量或曲线后,遥控器右上角的D/R开关,就可以控制pos在0和2之间的切换,也就是在你设置的不同参数之间切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