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可以把好盈天行者或者飞腾刷成双向车用电调的程序

楼主(2014-11-16):
手上有好几个好盈天行者40A和飞腾30A,以前玩多旋翼剩下的,现在想玩小船想改装成车用或者船用的双向电调,其实无刷电调的双向和单向应该只是程序里面控制的,有没有程序刷上以后能把电调改成0点在中位的双向电调,BLHeli可以吗?有弄过的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坐等高手

网友A:
不行的!直接驱动电机的大功率管,双向驱动就必须有两套。

网友A:
空模电机都是单向转动,偶尔见到3D空模倒飞是用可控螺距做到的。单向驱动电路功率输出是单端电路;车船用的电机可以正反转动,电路一般是用桥式电路。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模电机都是单向转动,偶尔见到3D空模倒飞是用可控螺距做到的。单向驱动电路功率输出是单端电路;车船用的 ...

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驱动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!直接驱动电机的大功率管,双向驱动就必须有两套。

无刷电调不管单向还是双向,六臂H桥驱动是基本,双向驱动不需要两套,电机倒转原理上只要反转换相顺序。

网友:
3楼你说的是有刷电调吧。理论上来说无刷电调只要改变一下相序就可以反转了

网友B:
不行,,,空模电调不合适放在车或者船上面,,,容易烧,,车船大多都是2S大电流驱动,,而且 起步瞬间功率爆发很恐怖,对电调的耐受有着不小的要求,,,空模电调大部分都是近乎空载启动,且在低转速下容易根本没法保持稳定的功率输出。。但车模电调配合内转电机在低转速下还能保持较大的扭矩,,,,,最简单的 你想想,,空模市面上常见的最大电调就180A   顶级点的就200A   车模电调上点档次的320A起步,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行,,,空模电调不合适放在车或者船上面,,,容易烧,,车船大多都是2S大电流驱动,,而且 起步瞬间功 ...

虽然不玩车,但是有点好奇,为什么车不用高电压驱动呢?

网友:
如果你的船用的是无刷电机刷双向的程序就可以,但是楼主也要注意船调一般有水冷,你这调速器如果不改装用上的容易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虽然不玩车,但是有点好奇,为什么车不用高电压驱动呢?

这个,,,,还真没想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行,,,空模电调不合适放在车或者船上面,,,容易烧,,车船大多都是2S大电流驱动,,而且 起步瞬间功 ...

船用无刷电机也有小的,最大电流只有二三十安培,空模电调做好散热吃得消,就是不带倒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船用无刷电机也有小的,最大电流只有二三十安培,空模电调做好散热吃得消,就是不带倒转

以好盈的电调为例  船模用的海王V3  30A电调持续输出电流: 30A 瞬时电流: 180A;短时超载6倍,,,空模用铂金v3 50A 持续输出电流: 50A 瞬时电流: 75A,。也就能超载25%。
况且也说过了,,,空模电调启动几乎0负载,,启动时的电流不会太高。。用在车子货船上面的话  启动稍微暴力一些就进入保护  或者 直接烧掉。。。
船模车模可是负载启动,,,启动瞬间的电流可不能小看,,这可不是空模电调散热做得好就能解决的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,,,,还真没想过

想了想,可能是车都是内转马达,做低kv电机难度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了想,可能是车都是内转马达,做低kv电机难度比较大

有这个可能,,,

网友:
改装这个不难,写下程序就可以了,关键是就楼主一个人,需求面不大啊。对于车模启动,只要加入电流检测就可以很安全控制了。

网友:
疑惑 重重

网友D:
blheli新版本直接支持 双向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lheli新版本直接支持 双向转了

真有?那太好了,请问是哪个版本?

楼主:
已经搞定,用最新版的BLHeli可以把无刷电调刷成双向电调。反应很快。

网友E:
突然发现BLHeli真是无比强大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突然发现BLHeli真是无比强大啊。。。。

本来无刷电机正反转就只要程序里面换一个相位,硬件不变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,用最新版的BLHeli可以把无刷电调刷成双向电调。反应很快。

求教相关固件和搞定详细过程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求教相关固件和搞定详细过程。谢谢。

最新的那个版本。

网友(2014-12-24)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,用最新版的BLHeli可以把无刷电调刷成双向电调。反应很快。

恭喜啊!
就说是软件程序的问题嘛,毕竟原版的编程选项里都有能设置电机旋转方向,说明硬件是完成没问题,只是软件不给实现。

网友G(2015-03-05):
请问,能否实现刹车功能?

倒车时先刹车,松开油门至中点位置,再拉油门才向后退那种功能。

楼主(2015-04-05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,能否实现刹车功能?

倒车时先刹车,松开油门至中点位置,再拉油门才向后退那种功能。

这个好像没有

网友:
别想了,车用都是有感无刷,航模用的是无感无刷。程序改了启动也会经常失败。

网友:
肯定可以双向的,上面说不行的是对原理不清楚,反向只要任意两根线对换就可以了吧,那只要程序有两个子程序分别做正反转的驱动就好了,条件就是PWM的时间做判断吧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引出很多搞笑的回复,很多没研究过车的也来装逼格了

网友:
无刷电调的硬件条件已经允许双向,只要改程序就可以。
至于用空模的电调改双向用在车或船上耐不耐用就另当别论了。

网友:
刷blheli即可
另外空模电调做好散热和裕量  完全可以用在车船上
我现在的穿上用双4020电机+天行者80A 电调完全不考虑散热 4S驱动 双4s 2600跑完略热
船的速度... 自己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