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三张图,讨论2212级电机高低不同KV对飞行灵敏度和续航的影响

楼主(2014-11-16):
     最近对升级360四轴带来的飞行性能及时间的反比情况感到震惊,差别太大了。
原配置:360碳纤机架+恒力2312 1480KV+蜘蛛30A+APC9047+APM2.6 LEA 6H GPS+400mw图传+通用狗台+鹰眼+3S 5100mah  共用电,起飞重量1.47KG   飞行时间:5-6分钟
10.5V保护电压飞完最多冲进2200的电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d=981846&extra=
新配置:360碳纤机架+恒力Q2 2212 920KV+电调乐天20A+APC9047+APM2.6 LEA 6H GPS+400mw图传+通用狗台+鹰眼+3S 5100mah  共用电,起飞重量1.38KG  飞行时间:11-12分钟
10.5V保护电压飞完冲进3200的电

原配置油门及电压曲线

新配置油门及电压曲线

新配置不带云台1.1KG油门及电压曲线(自动调参的记录)
     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调校准的问题,但没校准好应该是全油门也飞不起来(以前遇到过,清空重刷解决),不过还是清空重刷了一下,但还是这个样。原来的配置虽然时间短,但三级四级风还是敢飞,动力富余够,根据实际的悬停油门可以知道在3S 九寸桨下2312 KV1480有800-900克拉力(最初1.6KG也飞过),最大悬停电流23A。现在的配置,重量减了不少,飞行时间延长约一倍,但动力富余太小,悬停油门70%,最大悬停电流16A,按照推算拉力在500克,推杆明显没有原配置响应快。有模友说带自稳的飞控悬停油门设计在50%,但我用了APM这么久也没有这个规律啊,以前650的三十几油门就起飞,悬停四十左右。我倒是希望我那没整对,这样的性能不甘心啊,有用2212电机的模友和精灵的来说说你的悬停油门和重量,有个对比更好找到灵敏度和飞行时间的内在联系。

网友A:
精灵2 狗 h33d 原装5200电,航线飞20分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灵2 狗 h33d 原装5200电,航线飞20分钟

起飞重量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起飞重量多少

没秤估计不会和你差多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起飞重量多少

才发现,你的电机kv偏高,但是这不会是主要原因,都说了,电池估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才发现,你的电机kv偏高,但是这不会是主要原因,都说了,电池估计有问题

新换的电机是2212 KV920,精灵也是这个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换的电机是2212 KV920,精灵也是这个呀

没看清你写的原配置,不好意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精灵2 狗 h33d 原装5200电,航线飞20分钟

发视频来看看······20分···我要见识下··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发视频来看看······20分···我要见识下···

呵呵,我发的视频也不少了吧!爱信不信,和我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我发的视频也不少了吧!爱信不信,和我有什么关系

别激动···只是来学习的···哈哈哈···

网友C:
恒力的新款电机不错,2312也是粗线的吗?可以晒个电机图吗?一直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恒力的新款电机不错,2312也是粗线的吗?可以晒个电机图吗?一直没找到

现在是Q系列新款,全面换粗铜线进口轴承,明天给你拍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Q系列新款,全面换粗铜线进口轴承,明天给你拍图

多谢,官网都没找到绕线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视频来看看······20分···我要见识下···

我也想见识一下20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精灵2 狗 h33d 原装5200电,航线飞20分钟

发视频来看看,我们要见识一下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恒力的新款电机不错,2312也是粗线的吗?可以晒个电机图吗?一直没找到

网友D:
电调不一样,不好比较把。

网友:
两个配置怎么螺旋桨大小一样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调不一样,不好比较把。

电调相当于油门把手,在不堵转功率够的情况下,并不对性能产生大的影响,主要是为了适应电机的最大电流才配不同的电调。没听说好的电调能提升拉力,好的电调体现在油门顺滑反应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