刀刃上的平衡——自紧桨平衡方法,精灵和华科尔都适用

楼主(2014-11-17):
自紧桨一般很难精准平衡,琢磨了好久,为了减低震动,必须要对桨做平衡,华科尔的H500新机就有轻微果冻,换了三种减震球(软、中、硬),果冻只是类型不同,但是依旧,问题一定在桨上,必须做平衡,为了减小误差,使用了电直450的主轴做平衡轴,
但还有很大的空隙,用螺旋桨自带的垫圈刚好套入主轴,外圈因为放入桨内还有一点点空隙,所以外圈均匀的涂了一层502,

晾干后刚好,为了减低平衡轴的滚动阻力,减少滚动面积,刀刃是最好的选择,将刀刃卡入烟盒,稳定后,要用水平泡检测一下是否水平,

调整好后就可以用了,在这我平衡的方法是用502胶将轻的一边轻轻均匀涂抹,是桨的反面,
因为用胶带还是会有隐患,并且很难一次刚好到位,502很轻,可以多次涂抹,基本不留痕迹,比较美观,

待胶干后再测量,因为干之前和之后重量上还是有区别的,直到每个桨都平衡,

经过6只桨精准平衡后,果冻消除

网友:
502好方法。

网友:
这是个好办法…

网友:
原来可以这样

网友:
原来如比...学习..

网友:
你是平衡电机还是平衡桨呢!

网友:
个人认为这一点点微不足道。

网友:
屌,对这种小鸡的桨平衡就该斤斤计较

网友:
不过用502之后会让两侧桨的硬度不同啊,或许打磨一下或者贴透明胶更好些。

网友:
这种桨平衡方法还是挺有新意的,不错

网友:
1、这方法对水平泡的精度要求很高,市售一般的水平泡是满足不了要求的;
2、刷502胶水配平不是个好主意,502干了是又硬又脆的,一方面会造成两面浆的不同硬度,大拉力时可能会双桨,另一方面稍一弯曲胶水会开裂甚至掉落。

网友:
头像很有创意啊,是自拍的

网友:
502是发生化学反应的,不好

网友:
碉堡了~好方法

网友A:
学习了,等待经理到货我这一样学习一下

网友B:
好用就行。

网友C:
有人怀疑502的效果,会引起硬度不同,容易变脆,或者化学反应,试试就知道了,我都测试过了,没有问题,另外涂抹502时不要在一个点上涂的很厚,均匀涂抹即可

网友D(2015-06-25):
如果是碳纤维加502不好吧

网友E:
我也用这办法,不过我是在桨背面喷漆的,由于重心平均,效果更好

网友F(2016-03-22):
好办法,学习啦

网友G:
勇于创新,值得赞扬!

网友H:
主轴太重了!这个稍有不慎就会没效果,还是建议用碳纤维管

网友I:
我觉得这点平衡差别不会很大

网友J:
主要是电机与轴之间那个东西如何制做,能不能说一下

网友J:
哦,是桨圈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