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新调整了装机配置

楼主(2014-11-17):
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加加加,比上一版多出了四百多
(图片涉及价格予以删除版主留)

再改我估计就是桨、机架、飞控
后面还有云台、相机、图传

今天冲动了两次,差点收错的东西,幸亏五毛转的是反面

坑就是这样一点点挖的

网友:
cc3d一般配穿越机吧。我为了控制费用把f450换成qav250了,感觉小机器也挺好方便携带,电池用小容量无形节省一笔费用。你两块电池玩不爽啊而且还没配fpv

楼主:
考虑过250的机器,价格与s500基本相当,体积小上不了云台,折腾的空间也小。当然目前配置是不会让s500距离超过100米的,也就是在家附近,充电也方便

网友A:
- -.哥们给你点实际的建议..你这充电器a6是需要电源的.你自己有单独电源么?没有的话还得买电源。买了电源一套也得400来块了。建议别买a6直接干a9加33a电源。还有你这动力套的选择也有问题。。人家都是买好电调,然后马达垃圾点省得堵转各种问题。。你这钱全砸在马达上了。性价比不高。。现在e300动力套有人拆机出全新的也才500多还带桨。。

网友B:
楼上的策略也对。你这个800kv配10寸不对,桨小了,桨买atg。电池也小了,3s5000左右。2200基本超过不了10分钟。

网友C:
F4006就可以了,KV680+1238ATG加厚,等你飞熟低价出,反正这机器也只是个练手鸡鸡

网友D:
给楼主建议:
1、省钱是费钱的开始,电机不错,电调太烂。
2、这个轴距不建议cc3d,要么老老实实搞个naza-lite,要么搞个apm玩,cc3d手感适合玩250穿越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- -.哥们给你点实际的建议..你这充电器a6是需要电源的.你自己有单独电源么?没有的话还得买电源。买了电源 ...

谢谢哥们的建议

电源我有,是个16.5A的,现阶段没朋电池也不需要大电流充,应该能满足使用

电机的性价比,我再研究研究

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的策略也对。你这个800kv配10寸不对,桨小了,桨买atg。电池也小了,3s5000左右。2200基本超过不了10分 ...

参考了机电厂家的资料,有三种规格的桨
分别是1038、1047、1147,我选的是后两种桨,先试试看

10分钟以内也可以,暂不追求20分钟的效果
目前的设备也不需要续航20分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4006就可以了,KV680+1238ATG加厚,等你飞熟低价出,反正这机器也只是个练手鸡鸡

ATG的桨看了淘宝卖家的视频,区别比较明显,可以买几对玩下,谢谢
电机因为没有牌子,没有相关资料,所以不太敢买
虽然淘宝评价总体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哥们的建议

电源我有,是个16.5A的,现阶段没朋电池也不需要大电流充,应该能满足使用

0 0,不听话呢。。a6  a9都是针对单s充电的,a9能同时冲9块单s电池,也就是说以后你用3s电池同时就能冲2块。a9能冲3块。你这么想你出去拍个10分钟回来充电冲三个小时你郁闷不?。钱应该花在电调上。飞控都不用买特别好的因为你预算就不够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给楼主建议:
1、省钱是费钱的开始,电机不错,电调太烂。
2、这个轴距不建议cc3d,要么老老实实搞个naza ...

不知电调太烂是指的什么?

质量不行?有过前车之鉴?

还是不匹配?看了电机的参数,
1038桨11.1V时最大10.1A
1038桨14.8V时最大16A
1047桨11.1V时最大11A
1047桨14.1V时最大16.8A
1147桨11.1V时最大13.6A
都没超过乐天20A的最大值
所以从技术参数上看,应该是匹配的

或是经验之说留大余量算,翻倍吧上40A?
也会说看远些,换大机时还能用。
这这这,感觉步子迈大了,台阶定高了上不去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给楼主建议:
1、省钱是费钱的开始,电机不错,电调太烂。
2、这个轴距不建议cc3d,要么老老实实搞个naza ...

至于飞控,
入模先接触的是直机,模拟器练了三个月

后来看到关于开源的CC3D飞控,这个东西跟arduino有些类似
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,所以选的它

也看了APM等飞控,大几百上千啊
也没非要航拍的目标,所以暂时先不考虑它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