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这个防打火插头吗?

楼主(2014-11-17):
这个有人用在高一或E1100上吗?

防打火插头

防打火插头

网友:
没用过,才用到XT60

网友:
这个什么原理?

网友:
我用的这个,确实防打火,里面有个防打火的电阻的

网友:
剛剛下單了10個,但不知如何

网友:
好东西,XT60规格也有就好了。

网友:
和xt60哪里不同吗

网友:
好用,但是提醒一下最好尽快插到底,千万不要只插一半就启动电机,这样立马烧里面的电阻。

网友A:
亲测容易挂,没有 as150耐用。

网友:
好坑,在母头那边整不就行了,一个esc一个。就现在要多少个电池买多少个

网友:
K牌电调好像不可以用吧.......

网友:
卡子容易断,我也在用~~~

网友:
侧面的卡扣很容易插断

网友:
这个插头一定要注意使用,不要只插入一点就使用,因为外边的是电阻,

网友:
XT90  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亲测容易挂,没有 as150耐用。

会在空中坏掉吗?还有在使用时和原来的有何区别,会影响电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测容易挂,没有 as150耐用。

怎么个挂法 ,我用它几个月了,都好好的啊 。,

网友:
插的时候两个手指捏着卡子往里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