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解锁无反应,还是不转,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4-11-17):
电机,解锁还是不转,是什么情况,是不是升级固件的原因

网友:
描述不清,会不会是油门反向了

网友:
什么飞控?

网友A:
V2调参软件做过遥控校验了吗?是否正反舵设置在正常位置?

网友:
双十一没买到大疆  等双12?  还会有活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2调参软件做过遥控校验了吗?是否正反舵设置在正常位置?

摇撼校准了,正反航在哪里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