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越680PRO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11-17):
小弟新装一架飞越680PRO。配置如下:机架飞越680pro,飞控NAZA-V2,电机恒力4225 KV390,好赢铂金30A电调,APC1238桨,狮子6S5200电池,天9控,带狗两轴云台图传,起飞重量3.1KG。现在碰到问题,一起飞机头就自动向右转,不控制上升都没事。。请问是啥问题?

网友A:
电机座水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座水平了吗?

六个全部调平了。。。

网友:
看下电调行程,不太了解这个飞控

网友B:
连接调参软件看看遥控器在中位不,我的8fg电位器磨损了,也会有这种自旋的情况,重新校准一次遥控就好了
还有你这电机有点大了,飞行时间在12分钟左右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接调参软件看看遥控器在中位不,我的8fg电位器磨损了,也会有这种自旋的情况,重新校准一次遥控就好了
...

好的,晚上试试。。。
飞行时间大概在17分钟左右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