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77主板上的那个空余插孔是干啥的。977加灯怎么加

楼主(2014-11-17):
很想知道它的用途。好想给977加led晚上飞。但是不知道何处取电。有大神知道吗?我想的是就从这个插孔取。不知是否可以

网友:
主板上的插孔是有刷电机的取电口,不知道行不行,我也同问~

网友A:
有刷的取电口,那就是摇杆推动才有电了?有电就能加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刷的取电口,那就是摇杆推动才有电了?有电就能加灯

对电子一窍不通

网友:
有电灯就能亮  我也一窍不通

网友B:
可以的,不过要推油门灯才会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不过要推油门灯才会亮

我很怕烧主板,兄弟确定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很怕烧主板,兄弟确定吗

主板不会烧,看尾马达正负极插头位置正确焊接LED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