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V+炸鸡,看组装中的教训

楼主(2014-11-17):
周日天好,飞行的好日子。在天妃宫边飞。结果飞机起飞后不受控制,撞到小树,落草地。高度大约1.5-2米的高度。结果,云台脱落。三组接线全部脱落。这样的高度炸鸡,理应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检查原因,发现是组装式的错误所致。因为“防脱落组件”装在了一顺边。如果对角安装就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。教训!供大家参考。

网友:
防脱扣如果不掉,撞击的力就没有得到分解,飞机就会更惨。

楼主:
此地起飞,没法悬停。飞机乱跑。所幸没飞高。最后得知,旁边是电信的机房。不知是不是它的干扰。如果能有一个仪器,在飞行之前测一下周边电磁环境就好了。

网友:
新飞场,带个本,上电看看指南针参数

网友:
gps 模式 星没找齐就起飞 肯定向前冲啦,我也试过 马上换回手动模式 就好了.....星找齐在换回GPS 模式

网友:
脱落还好点

网友:
确实是低级错误啊。。。。还好损失不太大

网友A:
请问一下,在高压线底下飞直升机可以吗,我整体 在高压线底线练习直升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在高压线底下飞直升机可以吗,我整体 在高压线底线练习直升机

随便你飞

网友:
不会有危险吧,我就担心万一。要找个飞厂太难了

网友B:
不会,你多大的直机,应该砍不断高压线吧?

网友:
粘下就可以解决了只要云整体没坏就好台

网友:
地面你可以测周边电磁环境,高空呢?

网友:
这是常识啊。

网友:
楼主安装也不仔细阅读说明书啊

网友C:
脱了再穿上就好了!没啥的,

网友D:
是专卖大疆的直营店装的。当时我没有坚持让他改正。上午去了店里。换了插头一试,俯仰轴好像出问题了。店里提出回厂修。如果是对角装防脱组件,镜头下坠不会超出脚架。不会硬撞击。顺边就会造成硬撞击,造成相机损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不会,你多大的直机,应该砍不断高压线吧?
是砍不断,但是有可能造成线路相间短路,如果是城区主线路,造成严重后果,比如ZZ事件,就有可能被查水表

网友F:
因該四個都固定好才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