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挂一般的2轴云台后,机子云台都在抖,求解。

楼主(2014-11-17):
因为挂的不是大疆官方的云台,所以在这发个求教贴,情况是这样的,我的精灵裸飞一点问题都没有,但是挂过云台后,云台就是300多买的那种免调试的2轴云台,整个机子+云台抖动的狠厉害,目测是左右抖动,请教大神这是什么情况。怎么解决。另外问下H33D云台和普通的2轴云台哪个重?

楼主:
沙发自己坐,求解求解,求高手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大疆自己的2D云台都会抖何况杂牌2D云台。如果仅仅只是好玩,抖点无所谓,想追求画面建议还是大疆3D云台。

网友:
云台跟PHANTOM整体抖动 不是飞机和云台故障问题 此问题可以解决 189520333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疆自己的2D云台都会抖何况杂牌2D云台。如果仅仅只是好玩,抖点无所谓,想追求画面建议还是大疆3D云台。

已解决 3Q

网友:
咋解决的,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