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翻跟头,失败

楼主(2014-11-17):
昨天找到一块大草坪,带两块电池去飞,第一块电池预热小范围飞飞,试了试GPShome模式,效果还行,(mwc飞控),第二块电池想试试翻跟头,就飞高了点,关自稳,油门大打高,再降油,同时横滚打到头,结果飞机水平到九十度左右,没翻过去,重重的扣在地上了,两个机臂断了,三个浆报废,倒是没别的损失,

网友:
加油,嘿嘿!会成功的!

网友:
飞高点,回油门不能早也不能晚,多练练就好了

网友A:
我记得有个rate参数..那个需要调大..不翻翻起来太慢...调大以后翻起来会快很多

第一次翻的话记得飞高点...

网友:
油门只能稍降,不低过80,一定可以翻过去。

网友:
RATE 540°/sec 以上就好翻了。

网友B:
首先动力要强大,其次要大油门

网友:
失败是成功之母

楼主:
哦,我没有调参数

楼主:
飞的倒是挺高,但是落得太快了没来得及开自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有个rate参数..那个需要调大..不翻翻起来太慢...调大以后翻起来会快很多

第一次翻的话记得飞高点. ...

我这个就是感觉翻太慢了,没翻过去,那个参数调多少呢

改ROLL的这个rate参数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就是感觉翻太慢了,没翻过去,那个参数调多少呢

rate roll 和pitch 是共用的..yaw单独用一个

最少5以上...这样翻起来才够快够迅速..
翻的时候给大油门..这样会有一个向上的惯性..然后打摇杆做翻滚.配合收油 恢复水平后补油保持高度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ate roll 和pitch 是共用的..yaw单独用一个

最少5以上...这样翻起来才够快够迅速..

哦,明白点了,那我失败,是不是主要是参数没调的原因,我打到头飞机只是立起来,按你说的我再试试,机臂用哥俩好沾上了,不知道强度够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明白点了,那我失败,是不是主要是参数没调的原因,我打到头飞机只是立起来,按你说的我再试试,机臂 ...

你空翻的高度低了..第一次飞高点..10米以上比较安全..还有就是你确定是打到全手动模式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空翻的高度低了..第一次飞高点..10米以上比较安全..还有就是你确定是打到全手动模式了吗

我把三段开关设一个档位把所有模式都关了,切到这个档位,感觉控制四轴惯性特别严重,这种是全手动的模式吗?

楼主:
horizon这个模式是不是好翻些,我没有试这个模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三段开关设一个档位把所有模式都关了,切到这个档位,感觉控制四轴惯性特别严重,这种是全手动的模式 ...

是的..所有模式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..所有模式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了

谢谢高手指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首先动力要强大,其次要大油门
和电调响应速度也有关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