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费级航拍机
精灵无法连接PC调参

楼主(2014-11-17):
精灵一起飞就跑偏,想调参一下我两台电脑,一个装不了驱动,一个驱动,软件都安装好了,连接上没反应,还是我链接方式不对?求指导

网友A:
你确定连的是机器不是照相机卡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连的是机器不是照相机卡的吧
肯定是飞机,飞机还没挂云台呢

网友B:
是电池没接吧 要接了电池再下驱动 然后安装调参软件

网友C:
我电脑 USB无法识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