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调参软件

楼主(2014-11-17):
这个界面是等待进入还是点击跳过

楼主:
点击跳过之后进去没反应,左下角的灯不亮。等待的话进度条也不动,也没反应。驱动都提示我安装正确了的

网友:
1.驱动没装上。
2.USB线有问题。
3.精灵没开电。
4.电脑USB口有问题
5.精灵USB口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点击跳过之后进去没反应,左下角的灯不亮。等待的话进度条也不动,也没反应。驱动都提示我安装正确了的

你不用点击跳过,直接连上USB就应该自动进入调参界面,如果在进入不了的话检查一下驱动吧。另外飞控的电源模块你上电没有?

网友:
你这是naza的软件,精灵2的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用点击跳过,直接连上USB就应该自动进入调参界面,如果在进入不了的话检查一下驱动吧。另外飞控的电 ...

电脑提示我驱动安装正确的啊

楼主:
飞控的电源模块你上电是不是就是把飞机用usb连上电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啊,问题解决了。我的精灵跑偏,我该怎么调参

校准一下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MU初级和高级校准?

试试看吧,这个我也刚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