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样的一个情景,我觉得很容易忽略,但后果非常可怕!请各位模友注意!

楼主(2014-11-17):
这个情景就是没有GPS的时候遥控器信号也丢失了。
失控了,如果有卫星的时候能够返航,
没有卫星的时候万一失控了岂不是**了?飞机就会姿态悬停,随风漂流,然后二级电压报警落在某个很远的地方。
所以各位模友,要时刻注意卫星状态,没星就别飞远了!
听起来像是废话是吧?不慌,请看后面的一个例子,如何不知不觉的完成丢星和失控。

和一个中將同学论坛讨论一下午,现在补充一下我的想法,个人觉得新手还是很容易犯的错误:

一个可能的情景式这样的:

航拍向着一面山,或者向着一大片高楼飞过去,航拍的同学应该经常做吧。我当然关注Light Bridge 的图像啦,

但是飞着飞着,楼或者是山遮挡了卫星,由于多轴的飞行特性此时飞机朝向障碍物,背向天空,注意此时GPS接收机更容易丢失信号!如图。

但是我过于专注图像,还没有意识到,此时正在使用姿态模式向前飞。然后飞远了一点,超出了遥控距离,就失控了。。。

画了一个示意图,一个简易多轴+一个突出的GPS天线,普通情况下,搜星的范围是很大的有至少有150度,
但是向着建筑物飞的这种情况下,加上飞机倾斜向前,应该只有蓝色阴影部分的角度的卫星可以用来定位,
要保持6颗以上的星星确实不容易。

PS: 中將同学指出他经常在悬崖边上离悬崖1m左右飞行,都没事,我虽然没有试过,但是相信中將,顺便赞一下DJI 的 GPS.

侧视图

俯视图
补充内容:
感谢xxn59同学的补充,为了大家阅读方便,也直接把回复内容补充贴在这里:

大范围建筑物遮挡会造成两个问题

一是lz所说的直接遮挡,前向低角度卫星信号直接被截断

二是多径,与遮挡方向相反方向的低角度卫星也会受干扰,因为建筑物反射了卫星信号,造成多径,信噪比下降两者相加,对接收机影响还是很大的

网友A:
只要不用a2那种内置的山寨接收机,用futaba产品遥控器失控的几率很低.dji所谓的失控大多数是飞控死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不用a2那种内置的山寨接收机,用futaba产品遥控器失控的几率很低.dji所谓的失控大多数是飞控死机.

大哥,你的A2失控过吗?我得目前都是用A2内置接收机,用的T14SG的控。。。用了半年了吧,目前还没有它自己失控过,一般也飞个最多800m吧,都是玩关控返航。
今天是回了个别人返航失败的帖子,突发奇想感觉有这种可能性,就发个帖子提醒大家注意。

网友B:
遥控=手动,GPS=自动。两样都同时失灵了,,,还有什么办法,那就炸呗,人品都这样了还不炸天理也难容啊。

网友C:
我觉得真没几个人会在没星的时候飞远。

网友:
其实还有种情况就是遥控被干扰2.4G和很多wifi或信号基站相同,只要正好对上你飞机就感觉像有另外一个人控制一样,然后就出现你和另外一股力量的抢飞机,看谁强大了,本人有幸遇见过2次,一次在信号基站边,直接被基站秒杀,飞机炸了,还有次在小区,估计是WIFI,但这次我赢了

网友:
实在没星就直接把GPS拔了,姿态搞起!一样可以飞远,我就这样干过,不过技术要求比GPS要高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真没几个人会在没星的时候飞远。

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情景,目前只是遐想,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哈:我航拍向着一座山,或者一栋高楼楼飞过去,我当然关注LB的图像啦,但是飞着飞着,楼或者是山遮挡了卫星,此时飞机朝向障碍物背向天空,GPS接收机更容易丢失信号,
但是我过于专注图像,还没有意识到,此时正在使用姿态模式向前飞。然后飞远了一点,超出了遥控距离,就失控了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情景,目前只是遐想,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哈:我航拍向着一座山,或者一栋 ...

被山或者楼挡了GPS信号?除非干扰,不然单靠山体和建筑本身屏蔽GPS信号,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被山或者楼挡了GPS信号?除非干扰,不然单靠山体和建筑本身屏蔽GPS信号,难。

怎么不可能,我就用手稍微挡一下GPS 接收机,卫星数就掉下来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怎么不可能,我就用手稍微挡一下GPS 接收机,卫星数就掉下来了

手遮和建筑山体遮挡是两回事。你能飞到四面全是山,上边也都遮住了的地方飞就当我没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遮和建筑山体遮挡是两回事。你能飞到四面全是山,上边也都遮住了的地方飞就当我没说。

画了一个示意图,一个简易多轴+一个突出的GPS天线,普通情况下,搜星的范围是很大的有至少有150度,但是向着建筑物飞的这种情况下,应该只有蓝色阴影部分的角度的卫星可以用来定位,要保持6颗以上的星星确实不容易,丢星概率变大了很多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画了一个示意图,一个简易多轴+一个突出的GPS天线,普通情况下,搜星的范围是很大的有至少有150度,但是 ...

GPS覆盖信号前后左右360°,你一栋楼才能挡几度?你以为是二维平面啊,画一个长方形整个右边信号都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PS覆盖信号前后左右360°,你一栋楼才能挡几度?你以为是二维平面啊,画一个长方形整个右边信号都没了。 ...

好吧,兄弟,我就是觉得有这种可能,切实讨论一种可能性,好心提醒各位模友注意,真没有想较真的意思。如果你这么说吧。。。出于我的本意我也还是提醒您远离高楼飞行好了,如果您真不信高楼挡星的话,可以去尝试。。。。

网友C:
你说往这种地方飞,离悬崖1米,按理说这样遮挡了至少40%的信号,会出现你所说的遮影响GPS信号的问题,但我这样作死十几回了,还真没丢过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往这种地方飞,离悬崖1米,按理说这样遮挡了至少40%的信号,会出现你所说的遮影响GPS信号的问题,但 ...

哦哦,好~ 那我只能说大疆的GPS真是太牛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哦,好~ 那我只能说大疆的GPS真是太牛了

我之所以回复你,不是一开始你说错了,而是没必要说,GPS信号丢失,又容易失控的情况下,你还飞?就跟说这样的情景我觉得非常可怕,没电了硬飞上天去穿云,12级台风天里面飞,是很可怕,如果连这种情况的风险都无法判断,那也别玩模型了。你说的没星别飞远了是对,但我觉得对于模友来说说了跟没说一样。有太多的危险因素需要解决,但这种相对来说是属于不值一提的一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之所以回复你,不是一开始你说错了,而是没必要说,GPS信号丢失,又容易失控的情况下,你还飞?就跟说这 ...

你说的启发了我,说明我的帖子说的不够明白,我又修改了一下,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,请中將指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启发了我,说明我的帖子说的不够明白,我又修改了一下,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,请中將指正。

把俯视图也画一下。。。

网友D:
超出视线是挺可怕的,建筑物又会阻挡遥控信号,很容易失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超出视线是挺可怕的,建筑物又会阻挡遥控信号,很容易失控

对,遮挡遥控器信号是一方面,我主要是觉得建筑物对GPS遮挡作用的也是挺大的。

网友E:
如果真有楼主所说的情况那就将一个三轴云台将GPS天线永远正向上就OK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对,遮挡遥控器信号是一方面,我主要是觉得建筑物对GPS遮挡作用的也是挺大的。

有一定道理
大范围建筑物遮挡会造成两个问题
一是lz所说的直接遮挡,前向低角度卫星信号直接被截断
二是多径,与遮挡方向相反方向的低角度卫星也会受干扰,因为建筑物反射了卫星信号,造成多径,信噪比下降
两者相加,对接收机影响还是很大的

网友G:
学习了,很有参考意义,在飞行中尽量避免这种情况,把风险降到最低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你说往这种地方飞,离悬崖1米,按理说这样遮挡了至少40%的信号,会出现你所说的遮影响GPS信号的问题,但 ...

这种情况丢星可能性很大的,我遇到过,飞机直接往山上撞,反应快且手动拉回来,不敢再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一定道理
大范围建筑物遮挡会造成两个问题
一是lz所说的直接遮挡,前向低角度卫星信号直接被截断

恩,您分析的还是很全面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真有楼主所说的情况那就将一个三轴云台将GPS天线永远正向上就OK

哈哈,您说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哈,确实能够避免机身的遮挡,但是估计需要让大疆工程师改程序了,哈哈,GPS的位置相对机体总是变化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学习了,很有参考意义,在飞行中尽量避免这种情况,把风险降到最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情况丢星可能性很大的,我遇到过,飞机直接往山上撞,反应快且手动拉回来,不敢再飞了

果然有这种情况!看来我yy的很对啊~嘿嘿~

网友:
认为大部分不可掌控的情况是飞控傻掉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遥控=手动,GPS=自动。两样都同时失灵了,,,还有什么办法,那就炸呗,人品都这样了还不炸天理也难容啊。
...

戳中笑点,不过说的确实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