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2v扳杆后电机无反应是啥原因?

楼主(2014-11-17):
P2v扳杆后电机无反应是啥原因?
据说明书新机出厂前遥控器与飞行器已对频匹配好的。
经检查打开遥控器后再打开飞行器电源开关LED慢闪,说明可半安全状态飞行。
新机安装了驱动和调参软件,只是把美国手设置成日本手。遥控杆的前后舵打到底不能自动回到中间,需加外力。
那么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了!
请模友们出谋划策!
也请大疆解决此问题!

网友A:
試試用控的調參軟件再校正一次遙控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試試用控的調參軟件再校正一次遙控杆。

问了大疆的技术支持5人,都是不同的答案。没一个是正确的。最后一个说返厂吧!

网友B:
你再问他就建议你送厂修,然后是收到机器后在报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再问他就建议你送厂修,然后是收到机器后在报价。

这不越套越深了

网友:
送一次就明白了。到时候他还会说不修就退回给你。

网友C:
我的飞机也是同样的毛病。美国手时还是好的,改为日本手后就没反映了,在改回来也不行。也是重新做了杆的校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飞机也是同样的毛病。美国手时还是好的,改为日本手后就没反映了,在改回来也不行。也是重新做了杆的校 ...

结果还是用美国手飞吗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仔细观察发现,掰杆时红灯会闪三次,说明上说是放置不平或传感器数据误差大。显然不是前者,但对于后者问题怎么解决,说明里没有说。于是对IMU做了一次校准,OK了。希望对楼主有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结果还是用美国手飞吗

改成日本手了。

网友:
折腾了一晚上,终于弄好了,那是因为飞控记录的重力点不在中心了,如果重新校准还是不回中,就直接更新一下固件,妥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