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久没发帖了,买了个fs-i6分享一下。

楼主(2014-11-17):
很久没发帖了,买了个fs-i6分享一下。
双十一买的204特价,十七号到手,,带吊带,模拟器,外观就见仁见智了,造工完全对得起价格,手感还不错,就是觉得手提向得太后了,有点夸张占地方,闲话小说,上图。

网友A:
是中文的吗,用了天地飞后,对非中文的无爱了

网友B:
官网买的不带模拟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官网买的不带模拟器吧

不好意思,因为没看说明书误导了,那个是联机的线,刷机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因为没看说明书误导了,那个是联机的线,刷机用的。

就是说啊,有模拟器,还是官方的那我不得来俩

楼主:
没认真用过中文控,真的不知道哪个好

网友C:
同时i6 今天刚刚到,我的就是 电源开关感觉比较滑 担心不小心碰到关机了。不知道楼主的是否有这样的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时i6 今天刚刚到,我的就是 电源开关感觉比较滑 担心不小心碰到关机了。不知道楼主的是否有这样的情况?
...

确实没有什么阻力,自己小心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没有什么阻力,自己小心点

在开关那里贴了一些胶纸 使它有些摩擦力,不会那么松动了,这电源开关不怎么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中文的吗,用了天地飞后,对非中文的无爱了

虽然是英文,但是可以回传飞机电压,不用再买BB响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虽然是英文,但是可以回传飞机电压,不用再买BB响了

需加購電池傳感器吧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需加購電池傳感器吧!

是啊,买个0.25瓦的5k电阻和一个10k电阻就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是啊,买个0.25瓦的5k电阻和一个10k电阻就好

詳細方式教一下..3Q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詳細方式教一下..3Q

我的方法只适用3s电,加Q给你图看515567601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方法只适用3s电,加Q给你图看515567601

請教下~fsi6開機時油門一定要打最低..但作電調校正時.一般是搖控油門最高..上電.."比比聲"油門拉最低."比"校正完成

fsi6好像不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請教下~fsi6開機時油門一定要打最低..但作電調校正時.一般是搖控油門最高..上電.."比比聲"油門拉最低."比 ...

必须关机才能做电调行程????????

网友:
这屏幕看着真舒服,我喜欢单色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請教下~fsi6開機時油門一定要打最低..但作電調校正時.一般是搖控油門最高..上電.."比比聲"油門拉最低."比 ...

你误会了。第一,所有带油门保护警告的遥控如果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置,都是会响警报的。
第二,如果需要电调设置行程,可以先把油门拉到最低正常开控后再将油门推到最高,这个时候再接电调电源,然后根据设置方法设定。并不是像你所说的控未通电时就把油门推杆推至最高再开控电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误会了。第一,所有带油门保护警告的遥控如果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置,都是会响警报的。
第二,如果需 ...

感謝大師解惑~

网友:
外形感觉不咋样,不知道功能怎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