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18V 电钻选择

楼主(2014-11-17):
淘宝里有很多二手进口18V电钻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坛子里有买了用过的给个见议 谢谢

网友A:
我把18V电动批上旧电池换成3S的锂电和保护板后动力十足。丝毫不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把18V电动批上旧电池换成3S的锂电和保护板后动力十足。丝毫不差。

米沃奇 这个性能怎么样

网友A:
主要钻夹同心度好就行,其他都能满足日常需要。另外,锂电保护和充电一体板选10A足够,我测过堵转(不完全停,实在太大转矩了堵不停)电流在7A以下,10A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钻夹同心度好就行,其他都能满足日常需要。另外,锂电保护和充电一体板选10A足够,我测过堵转(不完全 ...

电池坏了 可买18650装上行不行 我就是想问这个米沃奇怎么样 我在淘宝上看到二手裸机带冲击的要400多  是要带冲击好还是不要

网友:
买18650的动力锂电就行,适合大电流放电。没接触过米沃奇的产品,质量不知如何。这么小的东西带冲击也钻不了墙的。有力矩调整的就行,不会拧断螺丝。

网友:
你干什么活啊?18v的多重啊?要是普通手工12v的就可以。淘宝100多的有的是。

网友(2015-05-10):
应按需要选择合适的

网友B:
博世 GSR 10.8-2-LI 2.0AH
。。不后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博世 GSR 10.8-2-LI 2.0AH
。。不后悔

工具控!

网友:
百得,博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