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9S平衡充电器加全接口,多图多制 ...
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9S平衡充电器加全接口,多图多制作全过程。大坑....(全篇)

楼主(2014-11-17):
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平衡充,多图多制作全过程。大坑....(上篇)
过程各种大坑.......
先上需要材料图
索尼4.2V1.5A AC-LS5 AC-LM5A 电源适配器 X9
收货(先用店主的图,自己这部分的图手机有问题没了5555555555
螺丝很特殊 需要T10带孔螺丝刀
很坑自己买的时候没注意这是欧标的T10
螺丝
这是需要特殊的
带孔
螺丝刀
悲剧鸟.......
一天后去市场买带孔的T10螺丝刀~~~那个汗。。。没有
买到这种
25元一套...........
用万用表量好4.2V输出,要是有高或低这个板可以微调。
终于打开了一个个拆衣.....苦B,一套工具就用了一个T10
~~~~
等后续.
去原装电源线,换线等............吐一下
这大牌的做工就是好,小细节就可以看得出...........
(晕我图片呢?)
好东西都准备好了打算开搞
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平衡充,多图多制作全过程。大坑....(中篇)
分三个三脚开关控制55555不知道接线
OK找到方法,调试
找二块PV板隔开
苦切不开,汗。。。。。上大菏
OK
现在开始焊接洞洞板做输出
大概看这图明白接线方法
大家不要笑我焊工呀,都有第一次的
搞好了前面还是有模有样哦
今天就到这吧,明天应该会完成的................待续
接上
焊接好所有线路电显查看每个电源电压和电流
哎~~失败1号电源和2号电源在剪线的时候焊到一起去了,没办法修改。哎拆了在做。
经验,线太硬了,两根线焊接一个点真是有难度。
明晚在搞~~~
汗..........我的焊笔坏了.....靠,
有大大推荐用白菜白光
买个耍.............
完成图
可以充9S到3S的
电池
,1S到8S有单独电显。也充3个3S电池。

网友A:
性价比高,呵呵焊接不咋地

网友B:
好贴,楼主动手能力强大!顶一顶

网友C:
线质量不好。

网友D:
材料买回来很久了,一直没有做。。。也不知道哪天才提的起兴趣了。。

网友E:
话说我做过这个东西。做了6S可是电压不是很稳定,空载4.200V的时候上电池就变很多,中间的两片冲的电压特别高、能到4.3,两边的电压低,我查了好多资料说是锂电池平衡头就这个问题,什么内阻法尔定律什么的。。。记得前段时间有讨论A6充电性能的,那个里面就有、、
不过这个冲1S、2S还是很好的,给我的小小四轴2S800mah的电池充很快就好了、电压也很稳定、冲1S的控电也很好,电压很准

网友F:
Lz是工科生吧,动手能力强大

网友:
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值钱!自己DIY一点意义都没有!

网友G:
十年前的产品,电解液都快干了。怎么说呢,一般省钱是费钱的开始

网友H(2014-12-26):
你怎么知道电池充好没充好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