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这分电板的质量问题

楼主(2014-11-17):
昨晚装h4 680 用的这款分电板,使用6s 5200电池,插头是xt60
就接了这些,底下用3m的双面胶隔离粘贴。
上电瞬间39就没了,求原因

网友:
焊接不行

网友A:
老老实实焊线吧,用分电板只会增加隐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老实实焊线吧,用分电板只会增加隐患

这点我还是知道的,因为飞控需要bec供电,只好用这个了,好布线

网友B:
什么叫上电瞬间39就没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用过,12V变5V,结果电池过放芯片烧了!一直没用!

网友:
我有一片 , 3S供電 , 一直沒問題 , 但3個月後發電可調那個BEC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叫上电瞬间39就没了

烧了啊

楼主:
既罢,我给我那个研究生朋友说了如何补救,换海尼玛环。就这货。发现研究生就是屌,这个焊接还要提各种问题困扰我两小时

网友C:
H4...什么配置?

网友:
这个BEC不可靠,只能拿来带彩灯!JJ不大的话这分电板还是可以用

网友:
我买过单独的这个miniDC-DC模块,6s供电没问题的

网友:
上万用表吧。。

网友:
短路了吗?

网友:
这个分电板我感觉还不错,我之前装FQ700的时候用过

网友D:
   这类sop8的dc-dc芯片一般最少2-3a电流没问题,我觉得是不是元件焊接有问题

网友:
這還算是v1,還有v2版更坑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4...什么配置?

朗宇4110 320kv 带1555 好盈乐天40a电调,apm飞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类sop8的dc-dc芯片一般最少2-3a电流没问题,我觉得是不是元件焊接有问题

我也这么认为,毕竟我检查了我焊的焊点,没接错,也没短接。烧出来基本只有模块坏掉,感觉是模块问题

网友:
這東西很爛,建議大家別用!情行跟樓主一樣,一接電5v就燒了

网友E:
还是直接焊线算了、能少一个插头接头就少一个

之前我帮别人调试的H4也是用分线板的

底部直接用3M胶隔离就可以
分线板是直接在机架的正下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还是直接焊线算了、能少一个插头接头就少一个

前几天看到你帖子才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几天看到你帖子才买的

这个是我帮比人调试的、他的是带分线板的
我自己的是不带的、

这个才是我的
主线路基本上没有插头除了连接电池的
电调插飞控的、

网友F:
这个芯片理论上24V就已经极限了   6S充满了25V多   如果是原装的芯片还没问题 但是现在大部分商家用的都是国产芯片 结果你懂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朗宇4110 320kv 带1555 好盈乐天40a电调,apm飞控

哦哦。。。3Q

网友:
上电瞬间39就没了

网友:
我也是h4,也买了分电板,不过没用,因为我觉得用线直接焊接更好,我为了拆装方便还用了t插对接。挺好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芯片理论上24V就已经极限了   6S充满了25V多   如果是原装的芯片还没问题 但是现在大部分商家用的都是 ...

谢谢,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