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子星飞机疑难故障请零度技术支持和高手帮忙分析解决

楼主(2014-11-17):
该飞机使用商品折叠机架,6旋翼,28寸桨,载荷2.5公斤飞行,属于一般负载,没有过载,飞行起初,飞机悬停稳定,定点正常,但一般情况下飞到大约15分时出现自旋,不可控制,但出现自旋时只要将飞机油门慢慢降到7,再加起来就可以继续悬停,一切正常,直到将电飞完也没问题.有时候即使满电只飞3-5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.一旦出现自旋就没法控制,只有关油门到7以下,再继续飞就能不再自旋.飞机不自旋时,悬停状态良好,机架震动系数和晃动系数在正常范围,有风时候,会瞬间出现超标,飘红,先后检查了飞控,电机,机架安装等,电机,电调对换试验都没找到故障原因,电机与电调连接已经去掉了香蕉头.桨,电机,电调为TM原装。请高手支招,谢谢。

楼主:
出故障时,飞机电池电压足够

楼主:
电机,机架平衡度使用水平气泡做的,反复调过,手工也就只能调到这个效果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机臂带上反角?

网友:
可以发个航迹文件给我,QQ:1279658369

网友A:
是一丁的还是S900?我猜是一丁的吧

花果山老孙用过这个机架,似乎没事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一丁的还是S900?我猜是一丁的吧

花果山老孙用过这个机架,似乎没事啊

哈哈,十三爷,他说是 6轴 28寸桨,估计你说的两个都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十三爷,他说是 6轴 28寸桨,估计你说的两个都不是

表错情了,情何以堪啊

这个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吧?

楼主:
什么参数?哪个?

网友C:
航迹文件我看过了,逆转电机严重的不平衡,检查下逆转电机座是否水平,桨是否水平

网友:
自转是因为其中一个电机没有紧固好,机架的问题,和飞控无关

楼主:
若是简单的机架不平衡,电机没安装好之类的问题就不会在这里发帖了,可以肯定不是这些问题,有没有电调出现瞬间故障,比如瞬间掉转速的可能?但没好办法来确定啊,也不知道哪组电机问题代换都难,故障也不是连续的,就更不好试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航迹文件我看过了,逆转电机严重的不平衡,检查下逆转电机座是否水平,桨是否水平

电机座,桨检查过了,逆转不平衡也就是出故障时会出现,一般情况下是平衡的,所以还能定点,只是不能解释为何就一会就不平衡了?关机再开又平衡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机座,桨检查过了,逆转不平衡也就是出故障时会出现,一般情况下是平衡的,所以还能定点,只是不能解释 ...

要不把5号电机电调那能焊的都再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,电机不平衡爆红。20以上的话可以断定是某个电机在空中基本快要不工作了!但是还是保持在转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