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哈!新版精灵2中国手锁油门不是梦!

楼主(2014-11-17):
2年多的中国手,收到精灵2,问客服中国手能不能锁油门,回答说不行,,,特纠结,又不舍得拆开,万一不小心飞后退卡住了,再说太浪费这功能,飞高降落可以卡油门等jiji,降落后只要卡油门也可以关闭电机,多好。。最后还是拆开4个过来,一看大喜,再拆2个螺丝就解决一切烦恼!看图就明白~

网友:
中国手是个什么模式?

网友:
一点也不明白

网友:
这不是日本手吗

网友A:
哈哈 没明白 什么是中国手

网友:
不明白表达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没明白 什么是中国手

中国手是就是火星手,反美国手,左手副翼升降,右手油门方向

网友:
中国手的后果要折腾

网友:
中国手就是美国收的两个杆操控调换过来的意思,,虽是右手油门,但又不是美国手。。。。

我现在也是这样用,觉得这样习惯了。。。其实这个东西习惯就好。。什么手无所谓。。。

网友:
中国手是玩具机手吧?

网友:
顶起中国手,希望以后遥控器也有中国手选项,这样就不用拆控改手了。

网友B:
这样油门有阻尼不?我把弹簧取了,结果油门完全没手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油门有阻尼不?我把弹簧取了,结果油门完全没手感了。

额,,,不是这样的,你是新版本遥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,,,不是这样的,你是新版本遥控?

老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版的

按回去吧!老哥!新版的不用拆弹簧,油门推到最下面,里头有个卡片会卡住。。

网友:
我新手,管你遥控啥手照飞不误

网友:
起动有没有分别?

网友:
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螺丝刀啊,我手里的几个都不合适,想去买一个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