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 对头 对尾飞 求科普下知识。

楼主(2014-11-17):
何为 对头 对尾飞 求科普下知识。  刷锅表示已经理解 在多轴里称呼定点绕飞  那么对头对尾飞呢?????

网友A:
对尾就是直升机尾巴对着你,对头就是直升机头对着你。一般对尾比较直观好操控,对头升降舵和副翼都是反的比较难。新手都是从对尾悬停开始练起,当然多轴有飞控能自动平衡就没显得那么困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尾就是直升机尾巴对着你,对头就是直升机头对着你。一般对尾比较直观好操控,对头升降舵和副翼都是反的比 ...

网友B:
真正的刷锅应该是小角度的锥形定点环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真正的刷锅应该是小角度的锥形定点环绕。

多轴单手刷锅的起手很重要。 不断修会造成镜头断断续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