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装了架X4.7飞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。

楼主(2014-11-17):
      刚装了架X4.7飞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。电机用的15T的齿,3D 100的油门直线,才有点感觉,但在飞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做动作停顿的时候,比如彩虹,停顿的时候不干脆,机体要轻微抖一下才停的住,不知道是转速不够要换电机T数还是斜盘舵机力道和速度不够,斜盘用的亚拓515M。往大家指点下。对了电池是格式3200  35C的电池。

网友:
最好用18T的

网友A:
不用18T,原来425桨就是配18T,17T足够了斜盘舵机最好能有6到8公斤左右
我以前用KST5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18T,原来425桨就是配18T,17T足够了斜盘舵机最好能有6到8公斤左右
我以前用KST515

OK,谢谢,看来亚拓的515M可能力道不够啊,只有5公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