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0-3H 故障 请问如何返修

楼主(2014-11-17):
4S
电池
接上过自检后1分钟不到 彻底无任何反映 请问是什么问题 如何返修

网友A:
请检查一下云台是否切换在第三轴可控上,如果是第三轴可控,是无第三轴旋转自检的,具体的可联系我们的售后技术支持 小黄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6orderby%3Ddateline

网友(2015-02-04):
售后效率极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