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DEVE 7E 改装福斯原装高频头

楼主(2014-11-17):
接口不同 谁有经验

网友:
用ppm应该可以吧?

网友:
把控打开 从模拟器那个口找到PPM输出就行了 好像是那个黑线!忘记了 自己试试吧 我改的飞梦的高频头! 5V的正负极别的改装帖子里有!

网友:
有教程,刷g大固件有flsky的对频选项,换个模块就行,搜g的长贴

网友:
改动有风险,操作需谨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