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提山狗3的优劣

楼主(2014-11-17):
山狗3买了9个月,立功不少,麻烦也不少,当时2月份买的时候没多少人买,我属于很早吃螃蟹的,联咏方案还是不错的,最近看买的人多了,抱怨的也多了。随便谈谈自己的感受,欢迎大家一起探讨。
说实话,买回来是很不满意的,感觉画质不行。后来慢慢发现厂家也搞笑,2月的固件版本效果最好,后来算法出问题,细节丢失严重。果断刷回2月固件。这个问题在新加坡的一个代理的脸书上有提及,有兴趣的翻墙搜sj4000。
重点还是会干扰GPS。
以前我做过检查,发现搜星完毕很好绿灯慢闪,山狗开机有干扰,GPS的灯立马闪红灯,开始录像干扰变大,红灯变多,强行GPS模式起飞飞机就在跳舞。果断切回姿态就没问题了。
去超市买烧烤铝箔包一层有效果,拆机涂导电银漆有效果,在GPS下面贴铝箔有效果。
最后还是换了机架,h4-680,飞越650,精灵这种云台下置的,多层碳板可以屏蔽一定的电磁泄漏。
这个现象其实很常见,我之前发过帖子,没人回应。汽车之家买了廉价行车记录仪的经常有人抱怨GPS不工作。买不到铝箔的,去买两只绿箭就能测试屏蔽效果了。
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的,没人想因为一个300多的山狗而丢机炸机吧?
山狗也是阳光狗,阴天就是渣渣,勉强能看,但是拿不出手。
配大疆h33d需要拆机,不然音量键会被压住,音量键摄像时候是放大摄像倍率,所以必须拆除。
据说山狗3还出了山山狗,不是联咏方案了,价格便宜100,没用过,不做评价

网友A:
我很奇怪山狗怎么会对GPS产生干扰呢?

网友:
才刚买的山狗3还没上天测试呢。。。 看来要先做下屏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很奇怪山狗怎么会对GPS产生干扰呢?

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但是联咏9665方案的SJ4000WIFI版就不存在,或许是厂家做了内壁导电漆喷涂了?

网友:
开了WIFI不影响炸鸡算不错了,我直接不敢开WIFI~~建议别开

网友:
h4-680,飞越650。。。LZ请问哪个航拍好一点???

网友:
山狗还在路上,到了试试

网友C:
我买了gopro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买了gopro4

您孩子多大了?

网友:
产品越来越多了

网友D:
请问有干饶的时候,gps离开狗有多远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但是联咏9665方案的SJ4000WIFI版就不存在,或许是厂家做了内壁导电漆喷涂了?

我买了4000wifi版,还没上天,但愿别干饶,
另外问问,用wifi传输手机上看延时大吗?基本3秒的延时,我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当爷爷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有干饶的时候,gps离开狗有多远?

无遮挡10cm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买了4000wifi版,还没上天,但愿别干饶,
另外问问,用wifi传输手机上看延时大吗?基本3秒的延时,我 ...

WIFI延时就是很大,而且发热挺大,别指望用WiFi连手机代替图传,距离只有十米,而且都是2.4G,开启WiFi会干扰遥控接收。

网友:
抛开这些不看。我认为山狗可用画面太小太小了。外圈模糊一片。

网友:
感谢LZ的使用分享,很受用

网友C:
和你说我当不了?儿子有很大的病?寿命有限!直肠遗传性息肉!把大肠切了!你想想应该是什么样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你说我当不了?儿子有很大的病?寿命有限!直肠遗传性息肉!把大肠切了!你想想应该是什么样吧!

寄情与飞机,老哥有古风……顶一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你说我当不了?儿子有很大的病?寿命有限!直肠遗传性息肉!把大肠切了!你想想应该是什么样吧!

不好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你说我当不了?儿子有很大的病?寿命有限!直肠遗传性息肉!把大肠切了!你想想应该是什么样吧!

您qq多少?

网友:
300+除了3狗还有选择?

网友:
寨中寨吧?山狗一定是永联方案?安霸山狗LZ不知道?

网友:
h4 680山狗和gps安装位置可以随意调整,离开距离都在10cm以上,完全没发现干扰

网友:
想用这个相机,就是看问题比较多,而且画质一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但是联咏9665方案的SJ4000WIFI版就不存在,或许是厂家做了内壁导电漆喷涂了?

是不是只有开wifi才有干扰?

网友:
试了,200多买的山狗3,对GPS没什么干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只有开wifi才有干扰?

开WiFi会干扰遥控,不是GPS

网友:
按个爪,买的行车记录仪也是联咏方案,也是一录像,GPS定点就会跑,不录像还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