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YS-X4、YS-X4-p、YS-X4 v2 有什么区别?谢谢

楼主(2014-11-17):
新手请教YS-X4、YS-X4-p、YS-X4 v2 有什么区别?谢谢

网友A:
x4v2是对x4的升级,不能接无刷云台。   x4p高级,能接无刷云台。         现在x4p由双子星单控代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4v2是对x4的升级,不能接无刷云台。   x4p高级,能接无刷云台。         现在x4p由双子星单控代替了

感谢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