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X8和Y6的选择

楼主(2014-11-17):
现有电机kv750.8个,1047浆拉力最大1300g/个,4s电,载荷6斤,为抗风做了8轴,确实很稳,但也太费电,1w电池13分钟,在抗风的前提下改为Y6,这样能省电,不知道可行不,抗风要求5级风,可行不。谢谢

网友A:
我现在这个x8挺好

网友:
做好后还是出个图啥

楼主:
你的X8多大电池,飞行时间呢个

网友:
我的y6在阵风风速达到6m/s能飞。。。。再高就没再敢飞了

楼主:
6m/s也就是4级风啊,不大的啊,我一般是飞5级风,挺稳就是费电。

网友:
5级风建议停飞吧,遇到过抽风炸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这个x8挺好

你的X8多重飞多久

楼主:
东北这到冬天5级风就跟玩似的,一般在6级阵风能有8级,不过飞是飞不了了,机器重6斤,X8.感度180.180.180.175.180.还行吧,就是太费电.10000电池12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X8多重飞多久

起飞重量挂狗,2,2公斤不到,15分钟悬停加航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