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低能的问题,图传天线芯线和屏蔽线通吗

楼主(2014-11-17):
图传天线芯线和屏蔽线通吗?

原来也认为不通的,刚焊了一个头担心别短路了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,果然通的,第一反应是短路了.
剪了头一量居然本身是通的,再查了手头5个天线,居然3个通的,2个不通.
创兴科14db平板,2个3叶草是通的,14db小平板,和5db小平板不通
到底啥状况
有哪位大侠科普一下

网友:
天线的头不是都连起来的吗

网友A:
你把平板和棒状天线想成电容就可以了,电容虽然直流下不导通但交流下是能过电流的,这样天线就能把信号能量抛射到周围空间去。
反过来三叶天线相当于一个电感,虽然直流导通但是交流下是不完全导通的,电流大小和5.8G频率下的阻抗有关。具体需要下面的专业人士来解答,我也不懂。。。
这两种天线在5.8G频率下都会有交变的电流,所以会产生交变的磁场,这样天线就能把能量辐射到周围空间去了。
不同的是平板发射的电磁波很集中(类似我们的电机铁心一样,把大部分磁场能量集中到一起和永磁铁发生作用)与平板垂直的方向集中了大量的交变磁场
三叶则是通过三个X、Y、Z轴互为垂直的方向上均匀的发射电磁波。不信你看下你的三个叶片平面是不是垂直的呵呵

网友:
楼上专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平板和棒状天线想成电容就可以了,电容虽然直流下不导通但交流下是能过电流的,这样天线就能把信号能量 ...

受教了,谢谢

网友:
三楼专业啊。
受教了。

网友:
只是个人理解而已,和专业沾不上边

网友:
如此高频频段,直流测量无意义。

网友(2022-04-05):
图传天线能经过电调区域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