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盈铂金30A电调,上电后123三声后不报电数,一直B-B-,说明书无介绍此情况

楼主(2014-11-17):
如题,今天单独每个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,每个接在接收机上,单独校准,一点问题没有。

油门校准后,全部连接好,上电后先是哆来咪,再无报锂电数环节,然后持续B---B---B---...

单独校准的时候是有报电环节的。求教原因!

各个通道都没事儿。
ps,
1油门没有反向,2:3s4s电池都试过了,3今天接的飞控是naza lite,4电调的编程模式接上飞控后也出不来了单独接可以进入编程模式)

网友:
开控了没

网友A:
既然已经校过了,
应该是油门信号没收到的慢B-B-B—
当然就检查看油门信号(白色),或接收机是否工作。
ESC,RX,动力Power 都要共地 ,就是黑线要接地同回路,这样光插白线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已经校过了,
应该是油门信号没收到的慢B-B-B—
当然就检查看油门信号(白色),或接收机是否工作。
...

是的,油门通道没问题!我在电脑上的调参软件运行,各个通道都没事儿!纳闷儿啊。。。

网友B:
用的是零度的飞控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是零度的飞控吧?

老师你好,是naza lite,之前飞四轴的飞控,今天接了六轴。很久没用naza了,这个lite好像没有清除rom一说?

直接在软件改成v6,简单设置了一下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师你好,是naza lite,之前飞四轴的飞控,今天接了六轴。很久没用naza了,这个lite好像没有清除rom一说 ...

1、校准摇控器里,检查四个基本通道的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
2、电调插主控时注意黑红在上,白线在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校准摇控器里,检查四个基本通道的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
2、电调插主控时注意黑红在上,白线在下。
...

滑块移动正常,模式切换开关也正常。电调接飞控的两个方向我都试过了。就是不管几s电池上电,都不报电数很奇怪呀,都是默认出厂设置,全部已单个校准。。

校准的时候单个都能转起来,油门也对,而且单个校准的时候也不报电数。。

网友C:
多看说明书,要看遥控器说明书,飞控说明书,电调说明书,所有问题都是没看说明书的问题,所以再三强调看说明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看说明书,要看遥控器说明书,飞控说明书,电调说明书,所有问题都是没看说明书的问题,所以再三强调看说 ...

真心没有找到呀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滑块移动正常,模式切换开关也正常。电调接飞控的两个方向我都试过了。就是不管几s电池上电,都不报电数 ...

电调信号线只有一面,不能随便反过来插,还好你有的是铂金,没有UBEC输出,要还然,把你的接收机也给废了。
不会是你的电调不是正宗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调信号线只有一面,不能随便反过来插,还好你有的是铂金,没有UBEC输出,要还然,把你的接收机也给废了 ...

看着很正。卖家说这个是多轴版的电调,就是不报电池数,可是说明书上一点没有提这个事情。我买的电调是假的吗?老师,好盈铂金30,在厦门一个tb店。好像是叫六月航空。。他说是后面改版的,说明书没有写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着很正。卖家说这个是多轴版的电调,就是不报电池数,可是说明书上一点没有提这个事情。我买的电调是假 ...

包装上有个标签,刮开有防伪码,上好盈官网核对防伪码,真假立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包装上有个标签,刮开有防伪码,上好盈官网核对防伪码,真假立现。

核对了,是正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调信号线只有一面,不能随便反过来插,还好你有的是铂金,没有UBEC输出,要还然,把你的接收机也给废了 ...

老师,是正品的,我打客服了。新版好盈铂金30是不报电数。

求教lite咋不能启动电机呢,我从四轴变为六轴,是只要改一下模式就好了吧,不用像apm清rom,重刷那么复杂吧?目前四轴能飞,改成六轴模式各通道反应正常,但摆杆解锁就变为黄双闪。。(lite一直没配gps)

楼主:
好吧,自己搞定了,这个新版不报电数真有点儿不习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