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地图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17):
gps定位后,地面站显示家的位置与实际位置误差4.500米,地面站1.30版本,谷歌的地图

250小四轴开定点垂直升高150米降落后离起飞距离误差0.5米,2.8apm+6h

设备太重了,续航时间6分钟左右,之前装直升机上一直调试不好,所以就装250上了,

还有个450跟着马航MH370的航线走了

现在所有模式都测试正常,就因为地图问题航点还没测试了。

IMG_0966 - 版本

网友A:
250那么小,能装上apm吗?

网友:
好机,不过我不会再中毒,还是固定翼FPV好玩

网友B:
你的谷歌地图还能用啊,我都用不成用的Bing地图,而且我这地方小地图都是几年前的,你***(监控)了吗

网友:
不用***(监控)吧,,我现在就是没***(监控)下载的地图,貌似很慢很慢的、然会就是确保你的谷歌地图能用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0那么小,能装上apm吗?

肯定能装,如果能轻量化最好,450以上的设备我装250上,2200电池现在飞行6分钟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谷歌地图还能用啊,我都用不成用的Bing地图,而且我这地方小地图都是几年前的,你***(监控)了吗

谷歌地图有时能用,有时不能用,但就是定位后和实际距离相差几百米,我这里bing地图还是几年前的,而且卫星地图上正好有块云把我这里遮住,bing地图也用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肯定能装,如果能轻量化最好,450以上的设备我装250上,2200电池现在飞行6分钟左右

给个图看看安装方式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