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d问题

楼主(2014-11-17):
为什么我飞机机头朝向北方,osd上显示是s?就是  s  和  n  对调了。

网友A:
选别外一个重新校准就行了,
比如你第一次选的是内罗盘,发现南北方向相反,第二选外罗盘,然后重新校准就正常了
泡泡的教程里不是有讲到的吗,内、外罗盘先二选一,然后将GPS天线向上,水平转动GPS,看红点是否在水平十字的上方?要是在下,就选择另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别外一个重新校准就行了,
比如你第一次选的是内罗盘,发现南北方向相反,第二选外罗盘,然后重新校准就 ...

好的,我试试。谢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