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大家请教个问题,关于FPV

楼主(2014-11-17):
我用航拍摄像机拍的录像看着画面非常清晰,如果要是图传回的图像是这样的话,我想会很容易练FPV的,但是通过显示屏看的画面很不清晰,画面还经常会出现横杠,这样的画面,大家是怎么玩的FPV,难道是我的图传太次么,我就想在一个比较宽的地方,在周围200米内慢飞一下FPV,但看着显示屏就是不敢飞,也不知是什么原因,回家看拍的录像又非常后悔,觉得这样的镜头,怎么会不敢飞呢,大家玩FPV都是怎么玩的,我跟前一个会玩的没有!!!!我用的多旋翼,真是惭愧.......

网友:
固定翼飞高点看着屏幕飞没问题,四轴玩大的,航拍多,都不超视距,你不清 一信号是模似信号不是数字,二你的摄像头问题,尽量选择好一点的

网友:
大疆高清图传lightbridge可以解决的你的烦恼,不过能用的上lightbridge的一般很少有超视距飞行或者纯FPV飞行的

网友:
lightbridge好像很重吧

楼主:
我知道数字图传,但没出这种图传时很多人也在飞FPV,我就是不知道,大家也就是在这种并不清楚的条件下飞的么?这种一会就出一道杠杠的显示,怎么可能准确的FPV呢,还穿树林,周围空荡荡我都不太敢比划,我看这论坛上有个人发的飞出1500米的一个FPV,那效果不比我的强,就是在这种模糊状态下FPV么,也太吓人了

楼主:
摄像头没问题,因为录回来看的效果相当好,但经过图传就完了,实时看的画面惨不忍睹

网友:
靠图像加OSD数据,和对周围场地的熟悉来飞

网友:
你图传用大功率的

网友:
你遇到的问题,是大家都遇到的问题。
水平横杠如果一直有,考虑动力电的干扰,这个可以解决掉。

但是图传的图像质量差,解决不了的。

我原来飞的时候,稍微图像有点变差,就回头了。

后来看前辈飞,图像变差,照样继续往前飞,在闪烁的忽隐忽现的图像下,飞的好远,直到什么都看不到了,才回头。

现在我也敢在忽隐忽现的图像下远航了。

慢慢练吧。

我还没有机载录像呢,从没有看到过清晰的图像的路过。

网友:
要想解决看显示屏不敢飞的问题,最简单的方法是玩玩微软模拟飞行10,之后你会熟悉并喜欢上FPV的;再就是有飞控的帮助,压力能小不少,虽然是200米,但图传还是用600mw的比较适合,一个正在准备进行FPV的飘过,高手勿笑

网友:
上高大上的设备

楼主:
直到什么都看不到了才回头 是说图像?那你就只靠OSD数据在飞?你从没看过机载录像?!!!看过机载录像才知道空中视角的美妙!只看实时摄像头传回的图像,就没兴趣了!现在我看到的实时录像倒不至于太糟糕,但和机载录像根本没法比,我总觉得那种录像才会有翱翔或是FPV的感觉,只看现在这种实时录像,充其量就是练练飞行技术!
很惭愧的说,飞了这么久一直还是不会飞,因为只会按站定的方向拉来拉去,不敢按头像固定翼那样飞,如果按头飞,转弯时甩出去很大,左右手同时控制ROLL的补偿根本不会,看APM模式里有个漂移drift好像有这个自动功能,飞控自动加入ROLL量,不知谁试过,还有,我用1.2.55的地面站,APM刷3.2有poshold模式,就是网上说的松杆悬停,但我在APM中文网更新到地面站1.3.12,怎么没有这个模式了,我原设好的posehold模式这时为空了,下拉选单里也没见到这个选项!那用最新地面站,刷3.2固件,松杆悬停模式在哪里了????

楼主:
高大上的设备是说大疆的数字图传么?一是这东西只用在大疆里,还特贵,再者,我还听网上说即使上的8000的数字图传,也不像你想像的好,画质好像可以,但其它很多方面不行,要想又远又清,得上几万的设备,那暂时还是算了.....

楼主:
10楼的兄弟,信了你,看了一眼就下了这个软件,我去,这么大个软件,是固定翼第一人称飞行,正在安装,我是玩多轴,这个也不适合我呀.........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