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色双灯K8电脑连接出错求助

楼主(2014-11-17):
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正常。

飞机接电池软件启动

软件显示K8与电脑连接正常

不按安装一分钟后,软件提示无连接。

第三部后直接按安装键转入控作介面显示无连接,连接错误,请检查连接

继续键连接也无法连接。

已经用过二台电脑,二条数据线试过也是一样!不知是什么问题,救助大伙。谢谢

网友:
换软件版本试试。

网友:
时间久啦都一样,你得赶紧设完.五分钟内设置完.

网友:
我有时候也这样 重启下电脑

网友:
我的不会啊 我是WIN7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蓝色双灯K8,但是没有楼主描述的这种情况,连接上电脑很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也是蓝K8,都正常

网友:
俺的黄K8也是过一会就会出错,不过用着没事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非软件,非数据线,蓝K8的自身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