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开定点就画圈,并且不受控(问题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4-11-17):
几天总于把4s5200的电池飞完了没炸机
H4  680
4822 KV570
apm2.5飞椌
6m gps+罗盘
用定高完成了自动调参,飞得很稳
切定点,就画圈,并不受控。连忙切定高拉回。
gps收星没问题,用数传接手机看的9颗星3D定位才解手锁起飞的
求指导

网友:
要么是mag没校准,,要么是mag朝向不对或者你地面站没选对。。要么是干扰了。。自己查去吧

网友:
mag干扰了

楼主:
我总刚觉罗盘不对,和gps的指向一致

网友:
至少自己要知道东南西北 才能调节GPS呀

网友:
罗盘校准不对 或者校准时受干扰了 或者飞行时受干扰了

不要在家中校准 家里的市电会有很大干扰 在室外空旷地方校准罗盘 校准后 还要通过MP检查下是否有偏移 有偏移的话 再在参数那里可以微调 把机头分别朝向4个方位 用MP检查指向是否正确

我以前在干扰情况下校准罗盘后 拿到室外朝向正确 但是旋转90度之后只旋转了60度 反向旋转90度有120度 飞起来定点就是你说的绕圈 不受控 容易炸

网友:
罗盘 干扰了
我之前也是 飞起来就乱跑!我是内置罗盘 后来板飞控架搞 做屏蔽后OK

网友A:
楼主用的哪家的H4 震动怎么样可不可以传一份 飞控的imu震动日志 看看震动情况。我想用H4来航拍 但又看到有人说 H4机架的震动是硬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哪家的H4 震动怎么样可不可以传一份 飞控的imu震动日志 看看震动情况。我想用H4来航拍 但又看到有 ...

刚觉震动还好。明天给你传一份日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觉震动还好。明天给你传一份日记

好的 太谢谢了

楼主:
我是帅帅的h4
这里要吐槽一下发的时候没给减震球,我自己另外买的,你买的时候记得多让他加上
log文件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GBp5eI

看截图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帅帅的h4
这里要吐槽一下发的时候没给减震球,我自己另外买的,你买的时候记得多让他加上
log文件 ...

帅帅是哪家。可不可以PM个地址,我搜店铺名没找出来

楼主:
关键词 uav

楼主:
还是罗盘校对不准,仔细观看泡泡老师的校准视频,重新校准,已经爽飞。失控保护,自动降落功能已经测试完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帅帅是哪家。可不可以PM个地址,我搜店铺名没找出来

我买的这个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4&_u=kabf7a5dde

网友B:
磁罗盘  总觉得不靠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磁罗盘  总觉得不靠谱

应该用什么罗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用什么罗盘?

APM的罗盘都是用hmc5883l芯片,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。
确保你的罗盘安装方向正确  安装的位置远离马达和电台  并正确校准

网友:
APM的罗盘都是用hmc5883l芯片,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。
确保你的罗盘安装方向正确  安装的位置远离马达和电台  并正确校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