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h-3d z轴被 减震板的保险挡住了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11-17):
3h-3d z轴被 减震板的保险挡住了,导致一z轴一边行程受限。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卡一个就是了

网友A:
对角卡,完美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角卡,完美解决。

怎么个对角卡?

网友:
我也这样

网友A:
或者像我这样,卡前面两个。

网友B:
怎么对角都一样的。我是拆开来倒挂的。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对角都一样的。我是拆开来倒挂的。就可以解决了。

很棒

网友C(2014-12-19)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对角都一样的。我是拆开来倒挂的。就可以解决了。

请教anji老师,是不是把二个个云台防脱落扣倒过来安装?谢谢

网友:
反过来就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教anji老师,是不是把二个个云台防脱落扣倒过来安装?谢谢

是的。你也可以不装这个 用2个扎带代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。你也可以不装这个 用2个扎带代替。

明白啦,谢谢

网友:
我就是用扎带解决的,很完美

网友:
其实装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或者像我这样,卡前面两个。

我以前也是装前面二个,可是有次降落时发现后面二个减震球脱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