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za V2控制模式切换问题

楼主(2014-11-17):
调参过程中,调整控制模式的时候,中间姿态模式档正常,但是无论拨杆往上还是往下调参软件都显示失控保护  请看图。。求大神帮帮忙

GPS模式显示失控保护

GPS模式显示失控保护

姿态模式正常

姿态模式正常

网友A:
你啥遥控器!
需要调节遥控的上下限哦!
请查看飞控和遥控调节说明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啥遥控器!
需要调节遥控的上下限哦!
请查看飞控和遥控调节说明!

T8J。。。。说明书已经卖废品!!

网友A:
网络上找!修改该通道的最大和最小的上下限值!你懂的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络上找!修改该通道的最大和最小的上下限值!你懂的不

有点懂了,待我研究研究

网友:
参考值:90 80 80 90!

网友:
调整该通道的行程量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坏掉了三档开关

楼主:
不应该吧,坏掉了应该是拨档无反映,现在的感觉有点像是吃错了药乱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应该吧,坏掉了应该是拨档无反映,现在的感 ...

已经换上新的还是加长版的三档开关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_u=lnsjm11530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