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这个螺丝好紧,有没有办法把它拧下来?(已解决,谢谢大家!)

楼主(2014-11-17):
      精灵2机盖上其它螺丝都好拧下来,就这个顶头的螺丝怎么弄都没有办法弄下来,上一架也是这样,维修的时候,把螺丝弄滑牙了才幸亏拧下来了,螺丝也废了。这次,这架精灵想改装成航拍机,这个螺丝挡了路,这里朋友说用电吹风吹,把螺丝胶吹软,我试了没有用,也用电烙铁按在螺丝头上加热,希望把螺丝胶热热软也是没用,怎么办,想哭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把所有的螺丝都恢复,第步才开始拧这个螺丝,松动了其它的螺丝,力道都在这颗螺丝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所有的螺丝都恢复,第步才开始拧这个螺丝,松动了其它的螺丝,力道都在这颗螺丝上了

这个办法试过没效。

网友:
直接手Q钻打烂这个螺丝头、然后用尖嘴钳扭出来、再换螺丝
唯一的办法了

网友B:
是你的螺丝刀不行吧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你的螺丝刀不行吧。。。。

不是德国的,但也不错,即使镙丝刀不行,但这个镙丝这么紧不是个例,上次坛子里也有人问这个问题。

网友C:
电烙铁直接烫是没用的,你得沾上锡增加接触面积,这样螺丝才能被***加热,我就是这样做的,再试试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烙铁直接烫是没用的,你得沾上锡增加接触面积,这样螺丝才能被***加热,我就是这样做的,再试试吧!

你头像里是在什么作业?太专业了。

网友:
第一滴油先,再用烙铁加热,应该有效

网友:
用松动剂先喷一下,等个几分钟再试试

网友:
你缺少的是一把合适进口螺丝刀,但现在晚了,你可以用斜口钳旋下它,不要问怎么做,工具就是替人服务的。

网友:
必先利其器啊

网友:
让哥来帮你,哥小时间打开不了玩具手抢的螺丝索性就用旱烙铁的尖头部分加热30秒不行你就1分种,然后用螺丝刀按先紧方向用力扭一下再按松的方向扭一下就开了...假如还是不行你就用旱烙铁的尖头部分再加热。。时间不宜太长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