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这个螺丝怎么拧下来?(已采用德国起子的办法解决了。谢谢!)

楼主(2014-11-17):
      精灵2机盖顶头上这个螺丝怎么弄都没有办法拧下来,这里朋友说用电吹风吹,把螺丝胶加热了软了就好拧,我试了一下没有用,我还用电烙铁按在螺丝头上加热,希望把螺丝胶弄软了好拧下来,仍然没效。这里的朋友支个招,看看能不能想到办法。

另外一架飞机拆开看里面有螺母架,螺丝是紧紧的拧在这个螺母座上。我换了接触面大一些的螺丝刀,还是没能拧下来,请大家再看看,有没有办法拧下这个螺丝,实在没有办法我只有沿缝隙锯开它。现在再请大家支支招,看有没有办法拧下来,省得破坏飞机结构。

网友:
估计你使用的螺丝刀:1硬度不够2刀口不合适。

网友A:
这个好像没有螺丝胶,还是第一个见人问这个螺丝说不好拧的。。。

网友B:
俺也拧坏过!后来买了德国工具,专门对付!

网友C:
估计你的螺丝刀刀口不合适,接触面不够,作用力不够,建议换一下螺丝刀刀口(虽然是四字的都是也有大接触面和普通的等5种)另外你可以试试看轻轻锁紧一下,再退回去,看能不能松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你的螺丝刀刀口不合适,接触面不够,作用力不够,建议换一下螺丝刀刀口(虽然是四字的都是也有大接触面 ...

你很有经验,这个办法我试过了没用,也敲过了,也没有用。急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没有螺丝胶,还是第一个见人问这个螺丝说不好拧的。。。

我两架精灵都是如此,我人也蛮好的,怎么就我摊上这事

网友:
使用小螺丝刀  硬度要好的  然后 要用技巧··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  用巧劲的 不是死使劲···最后滑丝了···就惨了··

网友D:
用那个衬子敲松就可以,是一种起子里面带弹簧的那种,可以调反顺的。先用锤子往拧紧方向敲几下,再换反方向敲只要松了就可以出来啦!你去问修摩托车师傅他就有那工具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那个衬子敲松就可以,是一种起子里面带弹簧的那种,可以调反顺的。先用锤子往拧紧方向敲几下,再换反方向 ...

有需要這麼誇張的嗎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很有经验,这个办法我试过了没用,也敲过了,也没有用。急死了

那你试试看,找一个接触面大的螺丝刀,然后用布包裹着机身螺丝扣下面,避免损伤,然后用手托着,螺丝刀压着螺丝,也就是一边顶着,一边用力旋开,这个,我之前试,基本没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棘手

网友:
这颗螺丝我没装它也飞了2年了

网友:
和你一样,我的滑丝了,我是这样处理的,先用3mm钻头定位,再用4.2mm钻(钻头要锋利),目的就是把螺丝帽头打掉!还要注意温度!总之功夫活,操作慢,仔细。另外打摩头也可以,还有微型切割片切一字槽(我没成功,合金切割片质量差,不同心)
刚在电脑上又看了楼主图片,这颗螺丝还没到磨头的样子,自己用硬度高的白钢
起子砂轮磨个专用一字起来拆卸

网友:
这种螺丝都是生产线上电动螺丝刀拧进去的,第一次拆卸时候必须用对刃的好螺丝刀带压力一下拧开,否则螺丝口拧坏很难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需要這麼誇張的嗎?

那你有何高见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俺也拧坏过!后来买了德国工具,专门对付!

啥工具,啥牌子的?几钱?

网友:
建议楼主用多合一螺丝刀套装,上某宝搜下就会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没有螺丝胶,还是第一个见人问这个螺丝说不好拧的。。。

我的精灵1的四个轴有3个这个位置不好拧。。。直接滑了~然后就出掉了

楼主:
顶一下,希望大家再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