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咨询个问题,大疆F550和配套的云台

楼主(2014-11-17):
我还没接触过无人机,最近是有打算,想买个F550入门。
以后也打算录东西,我现在相机有一个RX100,我觉得画质应该比gohero好一些。。
想知道有什么云台可以带这个东西,现在大多数都是GOhero,想知道我这个行不行。
1、图传是不是支持HDMI
2、什么云台能带这个相机
F550能兼容什么云台呢?还是云台的接口部分可以调节支持各种机架。

网友A:
需要有相应的三轴云台支持,坛子里和X宝上都有提到,自己搜一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有相应的三轴云台支持,坛子里和X宝上都有提到,自己搜一下吧。

好的,有些鱼龙混杂的感觉,也主要都是Go系列的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F550能不能带的动RX100

网友A:
优酷里看到有用F550带sony 微单的。

网友B:
RX100,做一个无刷三轴,F550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可以带的,我400的小四轴带TX100加两轴无刷云台飞过好多次

网友C:
关键看你给F550配什么飞控,V2版的NAZA是可以支持很多云台的,Litte能支持什么云台就不好说了,我一直想知道NAZA Litte支持什么云台,但好像没有多少人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键看你给F550配什么飞控,V2版的NAZA是可以支持很多云台的,Litte能支持什么云台就不好说了,我一直想知 ...

估计DJI自己家的H3-3D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优酷里看到有用F550带sony 微单的。

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云台。

网友:
华科尔出有rx100II的专用云台,上某宝可以搜索到,但dji的飞控是否支持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rx100太重了,考虑qx100,qx100的云台淘宝随便买

网友D:
F550完全可以挂RX100,要考虑的是RX100没有摇控插口,要控制拍照要改装一下相机或安装一个舵机,我F550飞RX100一代很久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550完全可以挂RX100,要考虑的是RX100没有摇控插口,要控制拍照要改装一下相机或安装一个舵机,我F550飞RX ...

很假,大神,我的话,固定角度拍就可以了。
你是怎么装的呢?云台用的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X100,做一个无刷三轴,F550应该没问题

哥们,你意思是自己做一个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