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900终于挂上140了...

楼主(2014-11-17):
Z15买不起......DJI云台挂载坑爹....设计好给Z15的....屌丝云台就郁闷了....画了图纸....做了2MM厚的上盖板不会那么软了,原版上的GPS固定螺丝孔重新改变角度...让折叠杆刚好折在内角里....顺便把刻几片转接片....这样就完美155间具了.....折腾呀....缺点:云台略轻....要移到最前面不遮挡折叠下来的机臂....电池安装时往中心靠点就行......

网友A:
xcam 赶紧出三轴就好了,我手里也有个140bs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cam 赶紧出三轴就好了,我手里也有个140bs。。。

我这个只要拍照片....足够了....哈哈哈,面包会有的...

网友B:
这板在哪家做的 貌似不是纯碳板。有点像含波纤的,端面偏白,

网友:
看着很不错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在哪家做的 貌似不是纯碳板。有点像含波纤的,端面偏白,

拍照光线原因···万用表测试了是全碳的··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拍照光线原因···万用表测试了是全碳的···

快告诉我怎么测的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快告诉我怎么测的 ?

全碳是导电的呀····测截面呀···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全碳是导电的呀····测截面呀····

会不会是混合的,一层碳纤一层玻纤,或者干脆就是碳纤掺着玻纤织的混合纤维再压成板,这两种办法测截面也导电啊,毕竟也有碳纤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混合的,一层碳纤一层玻纤,或者干脆就是碳纤掺着玻纤织的混合纤维再压成板,这两种办法测截面也 ...

一块盖板····玩个飞机不用那么纠结吧···==

网友:
确实没必要太深究,不过科普一下还是有必要的,好多人都有买到假货的经历……

网友:
lz试飞了没有?可否抽空更新一下啊后续情况,想知道起飞重量,电池容量及续航时间,当然如果有个样片看看最好了

我之前也打算这么搞,咱俩配置还一样,如果使用良好我还是想折腾一下啊。

网友:
翻坟,说一下,加厚上盖板解决不了900软的,问题,软的问题在之前的1000上已经出现,国外给出的经验是下电源板软,导致整体疲软,1000在国外有一款加厚用碳板,在原有电源板下面加个0.5的碳板。据说效果很好,还有视频,YOUTUBE,自搜。

网友(2015-02-09):
XCAM云台经常秀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