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航模类表演的形式

楼主(2014-11-18):
请各位说一下航模都有那些表演形式呢 涉及各种机型的
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一个永恒不变大家都翘首企盼的项目:炸鸡……而且越惨烈越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永恒不变大家都翘首企盼的项目:炸鸡……而且越惨烈越好

开玩笑 正式表演这样就不好了

网友:
固定翼:简单的动作,低空通场(正倒飞),横滚,筋斗,螺旋……没了。最好拉烟

直升机:吊挂设备,倒飞。

用车(坦克最好)和直升机模拟战场,乒乒乓乓响,再冒个烟啥的,结束。

网友(2015-02-04):
如果有线操纵特技高手,有直径40米场地,飞行全套竞赛全套动作,多数观众会终身不忘!比如世界冠军(五连冠)韩新平的表演。
普通学校航模表演,在确保安全前提下,有什么就上什么。有条件发射模型火箭,效果一般都可以。

网友:
看过数次模型直升机3D表演,动作高难度,尽管是高手,观众反应平平。模型直升机表演不要3D,要运输任务之类,拉烟、放彩纸等,传单。模型直升机表演切忌拉长条标语,受风干扰大,炸机概率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