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3-3D云台干扰图传信号问题 求解DJI技术

楼主(2014-11-18):
精灵2+3D云台 图传信号有横杆雪花一直向上滚动
发射直接连接够3 横杆雪花消失 显示正常 不接抗干扰版 也有
证明是云台干扰 图传导致  室外空旷 没干扰也一样

有解决办法吗?求解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!

楼主:
狗3OSD跟图传OSD 有重叠 能设置吗

网友A:
加條接地即可解決!
圖傳AV訊號負級接到USB端口焊上!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6967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狗3OSD跟图传OSD 有重叠 能设置吗

狗三OSD選項關畢即解決

网友B:
LZ太幸福了,看看我的,已经是接了滤波模块了,3楼的方法试是了,无果。开启黑狗3,启动精灵之后的几秒图传的质量是蛮好的,接下来云台自检完成,信号瞬间变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太幸福了,看看我的,已经是接了滤波模块了,3楼的方法试是了,无果。开启黑狗3,启动精灵之后的几秒图传 ...

不经过云台 狗直接连接发射 一切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條接地即可解決!
圖傳AV訊號負級接到USB端口焊上!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 ...

感谢 指点 楼下说没解决 我还没试 先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太幸福了,看看我的,已经是接了滤波模块了,3楼的方法试是了,无果。开启黑狗3,启动精灵之后的几秒图传 ...

问过大疆 正在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(2014-12-29):
看了有个帖子像是一个台湾楼主发的,专门解决这个的,云台给go3的usb接口外金属壳,跟图传的视频接地线弄条细长线焊上就全没了,如果经常拿下云台的,可以在云台那usb外金属壳把线的这头做个套圈,不用焊上套上usb插头然后插在go3上也行,另一头焊上图传视频接地线,图传插口有标注的,正面左边数第二根就是,我按照弄了效果很好,一点云台干扰的波纹横纹都没了,我的目前是图传传送距离不远,100米信号就不行了图像倾斜闪烁,再远就会有雪花,我都不敢飞远,这图传的质量也不行呃